联想GJ15L3电源替换

楼主(2012-10-29):
朋友的老联想P4机器,显示器是15的液晶,液晶电源是从主机电源中取的12V。近日屏幕无显示,信号灯显示绿色,说明有信号,用手电照屏幕能看到图像,说明背光问题,开始怀疑高压或者灯管。回到家用外接电源试了一下,没问题了。于是淘宝了一个12V液晶电源接上用。
12V电源电压不够会导致无背光吗?

网友:
有可能,航嘉电源有带+12V输出电源口供显示器使用的型号,再插头附近(电源里面)有个滤波电解,也许是它坏了,换个电源或找人修下电源,应该可以

网友:
这种问题也遇到过,不过是变压器!
不知道大家遇到这种问题会如何处理呢??因为一个变压器才多少钱啊,如果修好显示器,我们起码也收个80或者100元的,可是告诉客户说变压器坏了,他都未必找你买啊!!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会造成高压不工作 就想电容鼓包 亮一下就灭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