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联想SL410K电流0.06

楼主(2012-10-29):
今天外地同行发来一个联想SL410K整机。插电流表上电待机0.01正常按开关后电流上到0.06掉电。确定主板问题后让小江拆机,小江高兴的拆了肉鸡。拿出来了裸板,我用万用表打了一下各电感对地阻值和二级电压阻值一切正常。外观也没有进水和烧伤的痕迹。再次上电测量各电感电压发现没有1.5VSUS在图纸中上看1.5VSUS是由51116输出。测量了一下51116的芯片工作条件测量供电和BST正常。当量到PQ49的上管的时候没有VIN电压。

此电压是公共点经过一个PF3到PQ49的D级。断电测量发现PF3是开路的拿掉PF3后发现VINDDR还有短路用烧鸡法烧摸到一个PC50发烫断电用风枪拿下它在次测量发现不短了随便在料板上找了一个滤波电容和电感把PF3的保险换成了电感上去。电流跑到0.40装上CPU和内存后电流上去跳变正常 接屏联想LOGO出来一切正常。此机修复。就因一个保险和滤波电容导致

网友:
切菜一样哈`````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好的思路就有好的结果,支持LZ。

网友:
楼主能不能告诉下个个电感的对地阻值和二级电压阻值

网友:
楼主是高手 学习啦

网友A:
这个基本上每个厂家的不一样啊 没事干找个好板对着电路图测量电感和二级电压的阻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基本上每个厂家的不一样啊 没事干找个好板对着电路图测量电感和二级电压的阻值

哦 行的 楼主现在自己开店维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 行的 楼主现在自己开店维修啊

没有 帮别人做

网友:
我这里有完整的图纸

看看

网友:
楼主我问一下2级电压是不是就是3 5V的 后继电压啊? SUSC EC 和SUSB ec 信号开启的电压啊?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啊,学习了

网友:
捡钱了,烧鸡法确实很厉害啊,秒杀短路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