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虾们帮我看看我的MATS结果

楼主(2012-10-29):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92 with 512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B[31: 0]           0            0            0
FBB[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FBD[31: 0]           0            0            0
FBD[63:32]        4487       132139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D32 D37 D38 D39 D48 D49 D50 D51
Read    Error Count: 4487
Write   Error Count: 132139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D32       11920         346           0
D32       11550         456           0
D37       11778         380           0
D37       12130         560           0
D38       10647         368           0
D38       12130         516           0
D39       10847         324           0
D39       12323         523           0
D48       20811         698           0
D48       21938         731           0
D49       24308         769           0
D49       24018         760           0
D50       21086         770           0
D50       21063         645           0
D51       22509         698           0
D51       28191         895           0
请大家看看是哪个位置虚焊或异常了

网友:
我用是MATS9

网友:
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这个是100%测的,
10%报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D32 D37 D38 D39

网友:
没有人来帮我啊

网友:
做bga啊。。等什么98空焊的很多。。

网友:
我有点怀疑是显存或哪里的贴片电容异常

网友:
应该是靠近显卡接口那边,从左往右数,第2颗。
可以把bios发上来,我帮你屏蔽掉D通道。这样很快就排除是否D通道出现问题,然后你自己再慢慢做显存或GPU.

网友:
我传上来,那就多谢8楼的兄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