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N61主板缺色

楼主(2012-10-29):
今天顾客送来机器,说是蓝屏。由于当时还在修另外一台机器,就给顾客说系统坏了需要重做,过一会再来拿。
等忙玩了,上电一看系统可以正常启动,由于缺红色所以就是蓝色的屏了。先测量了RGB的阻值,发现R阻值无穷大,G和B的阻值都正常109欧,电压也正常。故判断为R开路,拆下主板测量的时候发现R的电阻不翼而飞,而且有一头是压在VGA头下面的,非常难以焊接。找了个220欧的电阻从反面的R脚飞线到可以焊接的焊点,然后测量RGB的阻值全部正常,上机测试颜色恢复正常。

网友:
最好有图更加好~这样才让我们看清楚问题

网友:
最后你是收装系统的钱还是收修主板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