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高压板难题

楼主(2012-10-29):
        今天手上接到一台联想IBM的显示器  通电亮下就灭了   经查一根灯管坏 我手上正好没有这种15寸的灯管  能不能在高压板上把一根灯管屏蔽呢    屏蔽之后效果好不好   谢谢

网友:
你把那根灯管屏蔽掉  看看亮度够不够

网友:
那一根灯管高压线不插就行了

网友:
换单灯高压条,不过亮度暗了很多

网友:
怎样改灯管保护啊!线路怎样好找啊?

网友:
不行的 ,如果换到单灯会比较暗!

网友A:
效果很差的,建议换灯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效果很差的,建议换灯管吧

   亲 这种15寸的灯管我现在没有  只能想办法把用一根灯管    就是不知道怎么屏过  以前都是直接更换灯管的

网友:
去保护试试 什么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亮度是够      就是不知道怎么屏蔽那根坏的灯管

你把那根坏的灯管对应的那个口  用线连接起来  坏的不用接上去了 靠外面的那2个不用接  把里面的那2个接上  讲的不是很详细  没相机  不然给你拍几张照片上去

网友:
15寸的应该只有2根灯管吧,先试看看实在不行只能买灯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