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屏换灯管之图解说明

楼主(2012-10-29):
很多读者对更换笔记本电脑屏幕灯管一文比较感兴趣,多次要求笔者提供一篇更换屏幕灯管过程的文章刊登出来,今天笔者就对更换灯管的过程中注意事项和大家说说,希望大家更换的时候加以应用。为什么要更换灯管呢?这个问题要问你们自己了,个人认为更换灯管理由是:1、屏暗 2、屏幕变色灯管老化,屏暗和灯管有一定相连,使用正常的电脑突然间摔到地下,再次开机的时候屏幕特暗,这个暗很有可能是因为灯管摔断而引起的暗,屏幕显示颜色发红或开机的时候屏幕发红,待进入系统后显示正常,这个是因为灯管老化所造成。所以大家在更换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或检测清楚故障是否因灯管引起的,不要盲目的去更换,以免因为拆灯管的时候把屏幕的其他元件弄坏。 首先我们认识一下屏幕的整体构造,屏幕整体分为4大类组成:1、灯管 2、反光板 3、聚光板 4、液晶体板。我们可以发现当屏幕裂开的时候表面的液晶体板摔坏造成液晶体漏液,为什么我们看屏幕的时候老感觉屏幕有白色的斑点,这些白色的斑点是因为屏幕长时间使用保护不好造成灰尘进入反光板造成的,把反光板更换问题就可以解决,而屏幕的亮点和白色的斑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亮点是因为液晶体板上的坏点而白斑点是反光板里的灰尘(聚集在反光板上的灰尘都比较难弄走,一般解决方法是更换反光板)聚光板只是把反光板的光聚在一起均匀分布亮光比较坚硬一般很少坏。

这次笔者就拿一款(TOSHIBA-LTD121EA4X)12、1TFT 1024*768 1024*768 牌子的液晶屏进行更换灯管,笔记本电脑液晶屏幕都是一条灯管点亮屏幕的与台式液晶有所不同,台式液晶一般都是2-4条以内,普遍的都是2条而且比较粗,现在很多款液晶屏幕连接口都是在屏幕正背后中间20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液晶屏幕后面都有一块胶和屏幕芯片相隔着,以免因为芯片和屏外壳或某些人为因素损坏芯片,所以我们在拆开的时候也要小心力度不要过大,这里特别要主要的是线路板最顶端,大家细心的话可以看到灰黑的部分处布满了细细线和一块分辨模块,为什么有些电脑的屏幕会出现一条或多条亮线,就是因为这些细细的线脱焊或短开, 因为线比较细一般的工具我们跟本没办法可以连接上,所以很多维修公司都不可以把这些有亮线的屏进行修复,解决的方法是更换整个屏幕。分辨模块和细线是连接一起的,分辨模块均匀分辨颜色,有时候我们更换过液晶屏后老感觉更换过的屏幕没以往裂开的屏幕颜色好看,因为每一款屏幕型号不同分辨模块都不相同,屏幕输出电压不相同的情况下分辨模块分辨的颜色也有所不同,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更换原型号的屏幕原因就是因为分辨模块所控制的,有些人为了剩点钱往往会想到找个替用的2手液晶屏,可以正常显示就OK了其实这种想法有点错误,替用的屏幕和新的屏幕相差的价格一般在100-200以内。当买回来的2手屏幕出现问题而商家的保修时间却过了,最后损失最大的还是我们自己,毕竟替用2手的屏幕保修时间和新屏幕保修的时间是有所不同的,为什么我们要为了省这些钱去冒这些没必要的风险呢!笔者建议大家更换原型号屏幕,这样对屏幕的寿命有相当大的帮助。

要把灯管拆下首先必须看清楚屏幕的整体构造,屏幕四周是否有螺钉固定屏幕和灯管,把屏幕四周的螺钉拆下来后一定要记清楚每个螺钉的位置,因为屏幕每个部位的螺钉都各不相同,若误把螺钉装错严重的会把液晶板压坏,屏幕的灯管就在屏幕的最下方处,把下方的胶布撕开后,轻轻的把屏幕的外框拿走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屏幕的液晶体板、反光板、聚光板合拢在一起,外框就屏蔽着灯管,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小心翼翼的把灯管拆出来了“切记安装或更换灯管的时候力度和角度一定要把握,一定要用均匀力度把灯管拆出来,因为灯管比较脆弱,很容易因为力度或搬动的角度过大而弄断灯管”这点大家一定要切记,不过刚开始学更换灯管的人弄断几个灯管是很难避免的啦!毕竟不交点学费怎么会有成功呢!但是更换灯管一定要细心。

在拆出来的同时笔者也对液晶体板、聚光板、反光板的图片拍了下来让大家认识清楚。一般我们看见屏幕里面有白斑都是反光板造成的,在更换反光板的时候最好找相同型号的屏幕里的反光板进行更换这样就不必考虑到尺寸,不同型号的屏幕反光板的尺寸都不同。

看,这就是笔记本电脑屏幕的灯管了,是不是难以想象到一条小小灯管就可点亮整个屏幕,大家可不要小看这灯管啊!在灯管亮点的状态下灯管的电压有上千伏,所以在灯管工作的状态下我们千万不要把手接触灯管的两端。安装灯管过程中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放置好灯管,看清反光板是否完全塞入屏幕,有些时候我们把灯管装上后试机才发现灯管因为没放置好而造成灯管漏光或某处地方比较暗,所以在安装的时候不要着急慢慢把所有的东西放置好再把螺钉装上。总结:更换灯管的整个过程说虽然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要拆装几次才可以完成,安装和拆屏幕的时候一定要心平气和,不要太过着急或用力过大,没搞好的情况下反而把其他副件搞坏后果就更加严重了。特别是液晶体板上的分辨模块和四周的线。弄断了神仙都难救:)大家切记要小心、小心

网友A:
楼主说的很详细  就是图看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很详细  就是图看不到

不好意思!!图没出来!!!

网友C:
看不到呀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不到呀 !!!

不好意思,图没弄好

网友:
转载的也太不专业了,图片还不是一个空间的

网友:
讲的很详细,关键是看不到图啊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图没出来!!!

能把图弄出来不

网友:
一连看了几个贴,都是你的,可都呗屏蔽啦。灌水了吧,呵呵,

网友:
啊什么情况??被屏蔽了?

网友:
原来是抄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