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芯片引脚说明

楼主(2012-10-29):
2.IC电源管理芯片各个引脚的定义和作用:
1脚脉宽调制端1
2脚脉宽调制端2
3脚地
4脚下管驱动控制端
5脚供电输入端
6脚功率接地端
7脚下管驱动控制端1
9脚上管驱动控制端2
10脚自举升压端2
11脚自举升压端1
12脚上管驱动控制端1
14脚主供电输入
8脚和13脚接电感输出电压端
3.MAX1632芯片:
MAX1632芯片构成的系统供电电路是应用非常广泛的,在维修中懂得工作原理才能做到事半功倍,对于MAX1632来说,其主供电是22脚,3个控制脚是23、7、28引脚。23引脚是控制这个芯片是否工作的信号,有高电平的时候,芯片开始工作。
7、28引脚是控制3.3v和5 v电压输出的功能端。维修时首先要检查22引脚有无供电,如无,察查高端管和保护隔离电路有无电压,22引脚外接的10欧姆的小阻值电阻是检查的重点。
然后要检查23引脚是否有高电平,没有的话,就要用万用表检测23引脚是不是对地短路了;23引脚的控制信号一般连接到开机电路和门电路,某些机型也会在23脚和22脚接一个10千欧姆左右的偏置电阻。
若21引脚输出的5V电压偏低或偏高也会导致不能开机;若21引脚电压偏低,可能是MAX1632芯片本身损坏或者21引脚外围的电路有短路故障把该脚拉低了;如果21引脚电压偏低,原因可能是MAX1632损坏或者21引脚外围的滤波电容损坏或者虚焊
常见的IBM A30、A31经常会这样引起不能开机故障
最后说的是MAX1632、1630、1633、1635是可以互换的,其引脚功能和工作原理也是一样的。
1632 供电原理详解,各脚定义解说:

注:7#与28#加上一个5V的控制信号,电路应该有正常3.3V或5V电压输出,如果还没有,一般是芯片损坏。
理论:22#为保护隔离电路送来的总供电端16V输入,23#为总控制脚,当装上电池电脑没有开机时,22#就有电压输入,D1是一个5.7V的稳压管,22#的16V电压可以通过5.7V的稳压二极管,经两个串联电阻降压后,给23#提供一个10V的电压,使MAX1632芯片工作,使21#输出5V电压,一路经隔离二极管送入18#与25#为芯片内部激放供电,另一路被送到第7#,5V给7#提供分控制信号,使5V稳压电路工作,这样12V电压也有了,因此,一加电源不按开机键12V就产生了。由此4#在没有开机前就有12V输出,但这时还不能让它送给PC驱动供电芯片;所以用Q1、Q2来控制。Q1是P沟道管,12V先送给Q1的S极,如果Q1的G极为低电平的话,S极与D极就导通了;为了不让其导通,在S极与G极间加一个10K的大电阻,此时G极也是12V高电平了,管子也就不导通了;再用一个N沟道管Q2来控制Q1的导通,当按下开机键后,给Q2的G极一个5V电压,使Q2的D极的12V电压对地通了,成为OV。即Q1的G极成为OV、Q1导通,这时S极与D极导通,12V电压送给PC卡供电芯片,103上的压降不影响12V。
2.实测3.3V和5V没有输出,故障可能在系统供电单元电路, 实测高端管16V主供电正常,但23脚,7#、28#都没有高电平控制信号,说明故障在待机电路(由一个线性稳压块和开机芯片TB6807组成)实测线性稳压块输出电压为2.5V左右,正常输出5V,电压低的原因:
①线性稳压块本身损坏
②开机芯片内部轻微击穿,更换线性稳压块后5V输出正常,故障排除。
注: IBM-T系列通病,黑屏(外接显示器不亮)
原因:CPU供电芯片ADP3421(易坏)、ADP3410损坏
MAX1631
MAX1631是美信公司生产的双输出,同步降压电源转换器,目前广泛应用在笔记本电脑的电源控制电路中。采用该芯片的笔记本电脑机型主要有IBM T23,IBM R31等系列机型。
MAX1631通过外接的MOSEFT工作茧自缚在开关工作模式,可以选取择不同输出电压的启动顺序,并在适当时刻给出电源准备好信号。MAX1631能够提供高达1A的门极驱动电流,可保证片外的N沟道MOSFET可靠而迅速的导通。
MAX1631内部有两个PWM稳压器,输出电压的范围是2。5~5。5V,根据工作模式的不同,可以输出3。3V的5V的固定电压或可调电压。MAX1631具有次级反馈输入端(SECFB),通过STEER引脚来选择哪个PWM调压器(3。3V/5。5V)接收次级反馈信号,通过外部的电阻分压装置可以灵活产生非12V的电压(所谓次级反馈就是把芯片外围电路中互感线圈或变压器的次级电压反馈回给芯片)。MAX1631内部还有过高压和过低压的保护电路。

          MAX1631的各引脚功能
1   CSH-3  3。3V电流检测输入端
2   CSL-3  电流检测输入端
3   FB-3   3。3V反馈信号输入端
4   STEER  反馈输入逻辑控制端,该引脚接地时,反馈信号来自3。3V输出电压,该引脚接引脚21时,反馈信号来自5V输出电压
5   SECFB  次级反馈输入端
6   SYNC   振荡器频率控制端
7   TIME/ON5  待机控制端
8   GND
9   REF    2。5V基准电压输出端
10  SKIP   逻辑控制信号输入端
11  RESET  低电平复位信号输出端
12  FB-5   5V反馈信号输入端
13  CSL-5  电流检测输入端
14  CSH-5  5V电流检测输入端
15  SEQ    输出电压顺序控制端。该引脚接低电平时,5V提前于3。3V电压输出;该引脚接引脚21时,3。3V提前于5V电压输出;该引脚接基准电压时,输出电压受引脚7控制
16  DH5    5V上开关管驱动信号输出端
17  LX5    5V开关管连接点检测输入端
18  BST5   5V自举电容连接端
19  DL5    5V下开关管驱动信号输出端
20  PGND
21  VL     5V线性稳压输出端,用于在芯片启动时为芯片内部各个工作模块供电,芯片启动后会在适当时刻停止该稳压器
22  V+     电池供电电压输入端,输入电压范围为+4。2~+30V
23  SHDN   关机控制端
24  DL3    3。3V下开关管驱动信号输出端
25  BST3   3。3V自举电容连接端
26  LX3    3。3V开关管连接点检测输入端
27  DH3    3。3V上开关管驱动信号输出端
28  RUN/ON3  开/关控制端

很详细

网友:
谢谢啦 我已经收藏咯

网友:
什么情况,注什么水

网友(2013-03-13):
楼主威武啊,感谢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初学者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