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遍bios,搞了一个华硕A8H

楼主(2012-10-29):
   接收一台华硕A8H集显.故障现象:插可调电源上电,电流上到0.8左右,几秒钟后掉电。拆机测几大供电电感没有阻值明显偏低情况,上电测各种电压正常,上cpu假负载测核心电压, 复位 ,PG正常。怀疑北桥虚焊,加松香水上返修台。。。。。加焊后上电故障依旧。在基地论坛看到有m38857坏的,从旧板上拆了一个下来换上,还是照旧,看来不是它的问题。这时又看了基地论坛生桥写的A8H掉电维修一例,深受启发,一下是他的原文“未检测到CPU DIMM导致四秒掉电,也就是为什么开机四秒掉电。我个人认为这是BIOS未检测到CPU或者CPU未工作,从而导致的掉电,并非是真的未装CPU。而要让BIOS检测到CPU必须以上的三组数据地址线全部都要正常。而M38857应该是通过LPC总线来与BIOS交流CPU工作是否正常,如不正常,则持续保持KBCRSM这个信号为高电平,导致掉电。而且主板的其它工作条件不满足时,都会导致因CPU不工作而掉”.而我的主板,上cpu假负载对地打阻值全都正常,那么只能是一个原因bios损坏,上网下了一个bios文件刷上,开机电流跳变正常,接上屏显示正常。钱挣到手了,心里高兴,哼着小曲叫同事装起来。高兴才一会,同事告诉我一件事,直接把在天上遨游的我摔到了地下.不认硬盘,同事说。进bios里也没有,我顶他个肺。继续查吧。硬盘的工作条件,上电硬盘马达声有,说明供电正常。测sata耦合电容南桥端阻值300欧左右,正常。代换耦合电容后故障依旧。示波器测时钟芯片发给南桥的SATA_CLK波形正常。这是看电路图的接口电路,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地方,看图,既有串口硬盘接口图,也有并口硬盘图。
再看看电路板上也有并口焊盘,只是没焊而已(客户拿的急,没拍照),那么就是我的bios有点低了,不支持sata硬盘,上网有找一个干上,正常了,唉,长长出了一口气。掉电情况有许多种,有CPU供电芯片的问题引起的掉电,内存不好的掉电,北桥引起的掉电。。。。。bios引起也算一种吧,表象一样,故障几种。

网友:
技 术 可 以

网友:
有些机子不跑吗也会掉电的

网友:
技术不错,唉,看到别人有编程器就嫉妒啊,BGA有了,示波器也有了,就是一直舍不得买编程器.一千多啊,真贵.

网友:
这个掉电修得蛮经典的啊,BIOS引起。

网友:
先买个便宜的300-500的,用着也可以

网友A:
300-500的编程器是什么牌子,给介绍一下,我有个刷台式机的,刷不了笔记本

网友:
原来bios也能引起掉电啊,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500的编程器是什么牌子,给介绍一下,我有个刷台式机的,刷不了笔记本

上淘宝搜minipro  model:tl866cs.用着还撮合吧

我现在就用这个刷台式机,在我印象里,这个编程器好像不能刷笔记本,从没想过它能刷笔记本。支持的芯片很少,买个转接座回来,改天试试

网友:
10楼水说的那个编程器   我看到了  的确很强大   也很实惠  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高见哈,还真没遇到BIOS引起的掉电的!!!

网友B:
北京我有朋友自己开发的一种编程器,还可以。支持所有的笔记本BIOS型号。用这么久没发现不支持的,而且可以在线添加芯片型号,呵呵。价格的6.7百块钱

网友:
听饼哥指示,把2个bios发上来。再一个提醒大家修华硕主板,遇到没有图纸只有点位图的时候,可以找芯片组相同的华硕图纸参考,有时候图纸就是一样的,连元件标号都一样。我修了至少2个都有这种情况,谢谢饼哥支持。大家指点。继续努力改进。还有就是我说的编程器,不是万能的,有时候会遇到一两个芯片不能刷写。最后好用的bios在基地下的,在此谢谢这位上传bios的兄弟。

后来好用的 版号a8jp.rar

网友:
经典的 bios掉电案例。学习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京我有朋友自己开发的一种编程器,还可以。支持所有的笔记本BIOS型号。用这么久没发现不支持的,而且可以 ...

你有在用吗?好用没?有机会发个图片上来看看

网友:
学习了 BIOS引起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