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v-tvm/s无复位

楼主(2012-10-29):
     板子客户拿过来问题是 cpu 12v供电线插上之后 按开机键后上电瞬间自动掉电。判断 cpu电源管理芯片短路保护,断电用完用表测试cpu周围的开关管。当测到一个cpu供电上管的时候发现d级和s级短路了,换下。烧上管,我考虑可能电源芯片也有问题,顺手也换了电源芯片。在次上电,发现开机能上电了。cpu有了1.5v电压(电感上所测)。
    但是问题接下来感觉更麻烦,开机之后屏不显。插上诊断卡,发现00不跑码。因为没有图,只好慢慢测,南北桥供电,没发现问题。cpu下掉,上假负载。此时发现cpu没有了供电,没有复位,没有时钟。天啊,就不能假负载不能测,排不上用场,怎么才能测到cpu是否真有复位阿(待解)。只好转测其他的部件,测pci插槽,ad线阻值正常,上电测电压。没有复位电压,有时钟,怀疑南桥问题,测南桥供电,3.3v,2.5v都有。32.768有波形。测试ide 1脚复位信号,有5v电压。网卡复位脚没有电压。真不知道从哪下手了,把南桥换了,问题还是一样。继续测北桥,供电都有,都正常。测pci-e插槽,发现也没有复位,时钟也没有,跑线发现复位是由io出来的.目前手里没有这个芯片(it8716f-s),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问题,按理说能开机上电,io坏的可能性就不大了阿。请高手帮帮忙啊,这个板子给客户报了100块钱呢(呵呵)。

网友:
高手快来啊

网友:
找了份点位图,测试cpu是有复位的

网友(2013-01-02):
没看看时序控制器ASM8282

网友:
这款板的CPU 坐容易虚汗。

网友(2014-04-10):
也有一片跑华硕00的板子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