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电路故障检测

楼主(2012-10-29):
1 检查12V对地 正常值300到700 如果CPU供电对地阻值正常 那么上管就正常 否则上管就击穿
2 12V插座正常 测CPU供电电压 正常值是0.8到1.8
3 如果不正常测CPU 场管下管的对地阻值 正常值是100至300
4 如果CPU供电场管阻值正常 测CPU供电电路 电源管理芯片是否是高电平 一般为3.3V  若电源管理芯片电压不正常 测电源管理芯片PG信号是否正常 正常为5V 如果正常测电源管理电压是否正常 正常为5V或12V 如果电源PG信号和电压都正常 则电源管理芯片损坏 若更换电源管理芯片后 供电正常但CPU还是不工作则IO芯片损坏

网友A:
第四条里面的电源管理芯片是否是高电平,一般是3.3V,后面还有两个电源管理芯片电压,讲清楚是什么信号,什么电压,是开启电压,还是供电,还是输出电压,其中,还要查电源管理芯片的VID组合信号是否有高低电平组合。这是电源管理芯片的三大工作条件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四条里面的电源管理芯片是否是高电平,一般是3.3V,后面还有两个电源管理芯片电压,讲清楚是什么信号,什 ...

说的有道理!!!

网友:
讲这个感觉没有多大的意义

网友:
学习中,很多听不懂。什么是上管和下管

网友:
新手,看不明白--,复制留档了

网友:
上管对地阻值  上管输出 上管输入 上管控制

网友:
喂喂,为什么我看不到呢?

网友(2014-03-13):
谢谢楼主,在下已学习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