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v 1A电源适配器测不出输出电压,但确是好的为什么?

楼主(2012-10-29):
我的数字万用表测不出好的9v  1A电源适配器的输出电压,为什么?是我的万用表坏了吗。但3V的电池都能测出好坏。不明白为什么?有谁知道原因。5v输出的猫也测不到输出电压,但是是好的,我晕  了。

网友:
是不是猫的,肯定还是变压器的,因为你用直流档测得交流电。

应该正解,档位不对,要看清是AC还是DC,AC差点打成AV

网友:
大哥  知道不知道  直流  交流

网友:
在你的表笔上并一个电容试试

网友:
你得这个9V可能是交流

网友:
分量重的适配器是用变压器,输出是交流

网友:
变压器上写是输出AC9V还是DC9V要分清啊

网友:
和大家 的想法一样,可能是楼主的万用表档位选错了,测电压要分交流档和直流档,要不测不出来电压的。

网友:
你用交流档试试!

网友:
感谢各位朋友。我以为是直流输出,所以用直流档测,测 不到电压,改用交流果然有效,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
如果接口有检测功能,也有可能测不到电压的吧?比如惠普、戴尔的头子!

网友(2013-05-23):
还有交流输出的变压器? 整流电路在猫内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