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个怪事,原装主板上16V1800uf,竟然能用固态16V470UF代替,带图

楼主(2012-10-29):
我有个朋友,喜欢DIY
他的老主板好像是965吧
CPU供电,有3颗是16V 1800UF  他换成固态16V 470UF
其它的是5颗6.3V 3300UF  他换成固态6.3V1500uf
装完开机,竟然比以前更加稳定,以前不能超200外屏,现在居然非常稳定,速度很快
不明白,为什么能够替换这么小的?难道是固态的原因?

网友:
或许它以前的电容容量已经降低,还不如后换上的容量多!!

网友:
楼主觉得很奇怪吗,那你去看看全固体主板的上的固态电容是多大的。

网友:
一般代换电容的容值是原电容的±20%,你这个事情确实还是第一次见。下次我也试试

网友:
哦   不过他这个电容  用时间应该长不了   耐压值太小了

网友:
奇怪吗,,一点也不怪,,看看书吧。。

网友:
继续顶上去,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固态电容的ESR稳定,且比电解电容小。固态电容的容量随温度上升减小的少,而电解电容容量随温度升高减小得多。

网友:
哈哈 这也太好玩了吧 小心爆电容
这很简单供电快了 12V快了3倍 CPU供电快了2陪 电容充电时间

网友:
这也是965???晕死

网友(点评):
蛋定点 兄弟 我只能说 :二比青年欢乐多!!!

网友:
这个可不一定换成固态就好些。和开关频率有关系。
你那主板是NF2的上的K7的CPU,CPU部分两相供电。

网友:
是不是来发贴子骗分的?一坏旧得不行的板也说成是965的板

网友:
这个是固态电容的标注问题
一般电解电容有  容量减退的情况 所以出厂的时候一般会采用比实际电路大很多的的电容

固态不存在容量减退的情况 所以小点没关系  实际应用中使用电解电容 容量的 三分之一 基本就够了

网友:
这个不用惊讶吧,你看过固态电容的容量最大才多大,只要耐压够,体积合适,电解换固态的的不会有问题的.有人说容量差太多,你看下电工基础中关于电容的部分,理论上用于滤波的电容,容量是越大越好.但基于成本的考虑,不会单纯用电容滤波,一般都是混合型滤波电路,减小电容值的同时,使纹波减小,至于其他用途的电容,不能随便更换电容的种类和容值

网友:
我一直 都是这么干的······找不到同型号的 就用固态换····

网友:
更正你一下,这板子是K7的板,也就是上462针的AMD的CPU的。和965扯不到边。

zpz
是啊,1代内存,AGP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书上没写,麻烦兄弟解释一下呢

固态电容的ESR是很小的,,

网友:
电解 和固态 不是一个级别的

固态肯定好啊 CPU滤波 6.3 4V 都OK

网友:
听友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R是什么意思?

实际的电容与理想的电容元件是有差别的,,它有串联的等效电阻(ESR)

网友:
正常的,却使你拆光了,只有一个470UF的都能开机,但能不能正常稳定是一回事

网友:
学到的知识活学活用,联系到实际情况

网友:
但是这样不知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换是换上去了   但是用的时间是不是会很短就爆了

网友:
这么难看的板,卖废品处理。

网友:
你妹,这是NF2主板好不好~上的是462 速龙或者闪龙。还965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