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我狂发怒 显示画面颠倒了 急急急

楼主(2012-10-29):
昨天一客户拿来一 爱华H807 MP5 外屏坏了内屏白屏 谈好价钱后走人 淘宝上定来一块 今天装上后 开机画面上下颠倒了 字是反的 再开关机还是一样 怎么回事 奶奶的 我发怒了
请问大家有什么办法没 急急急
屏坏

网友:
数据问题,重新刷数据。

网友:
装反了吧,或是刷的程序问题

网友:
是不是屏不对哦,要不刷一下固件试试!!

网友:
显示器不在行!!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你把屏反过来就行了

网友:
肯定是程序问题

网友:
退回卖家 再换一块

网友:
关键是人家就这一种 大家都没办法吗 刷啥程序 屏的吗 怎么刷 机子的程序谁有啊 找不到啊 再说刷机子的有用吗

网友:
以前打麻将机的时候,拍按钮出过画面颠倒,我的牌在上面,电脑的牌在下面,重启恢复了正常,应该是程序错误了,你试着刷下机重启

网友:
能不能找到屏参,似乎很多屏有正反倒置的信号线,

网友:
屏线不对 所以数据就不对

网友:
是线反了吧 可能不匹配

网友:
在学修显示器,关注此帖。可以刷驱动板的程序试试。反生也刷不坏的。

网友:
刷 下屏程序肯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