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12-10-29):
您好,某位大神
我有个航嘉DH6,2009年初买的,现在的症状是不开机,换个电脑插上也是一样,主板上的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强制启动风扇会转。当初将近400元买的,不甘心就这么扔了,到街上修电脑的和修电器的地方都问过,全都不会修。。。
您能帮我修一下吗,如果您答应,我把电源快递给您寄过来,修好了以后您再用到付的快递给我寄回来,当然了,不会让您白忙和。。。
您可以给我留言告诉我联系方法
期待您的回音

网友:
怎么样才能让积分变成正数啊.............

网友:
好像回帖可以啊

网友:
现在还修电源,值不值啊。你是什么电源,要修的啊?

网友:
不便宜啊,值得修

网友A:
现在二手电源,二三十元钱,那个还有必要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二手电源,二三十元钱,那个还有必要修吗?

二三十元能买到额定400W的?

网友B:
400w而已,感觉你还不如淘宝买个长城500sp

网友C:
发过来,帮你修.QQ799826759

网友D:
QQ:361005123相信就发,不信不用加了。

网友E:
修电源跟 CRT类似 加焊换电容换管  不行扔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0w而已,感觉你还不如淘宝买个长城500sp

而已也是400W呀,BTX-500SP 风扇小 声音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过来,帮你修.QQ799826759

先谢谢这位兄台,你太远了,电源又那么重..........有江浙沪的大神没?
实在不行远也认了,容兄弟问问有没有近一点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QQ:361005123相信就发,不信不用加了。

大哥,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要是信不过,我就不在这求助了........
太远了,运费受不了啊,到您那里,来回运费都大几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电源跟 CRT类似 加焊换电容换管  不行扔

简单好方法

网友:
楼主呀,现在一个电源好一点的一般200左右,一般的也就80元,你修了还不如买个新了,而且还有保修呢

网友:
真会过日子,不行就换个吧

网友:
把电源拆开.我觉得一般是电容爆了造成电压输出不稳定.你风扇要转.正好说明了问题.要不就是 高压包坏了.要不就是电压输出不问.你有空拿电压表测测.主供电线路红线与绿线有 没有12V输出

网友:
修这个,真的不值得,我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