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910P耳机有声音,喇叭没声音故障经典解决案例

楼主(2012-10-30):
机器型号:HP 6910P
板号:LA-3261P
芯片组:965+82801HBM
故障现象:耳机有声音,喇叭没声音。
维修过程:
因为耳机有声音,基本判断声卡工作条件满足,系统中播放音乐,示波器测声卡芯片的35、36LINE_OUTL 、LINE_OUTR线路输出脚(声卡芯片发给功放芯片的驱动信号),没有波形,只是一个单纯的2.5V高电平。再测39、41耳机信号输出脚,在播放音乐时,有类似MP3跳动的波形。

插不插耳机都一样,芯片只输出耳机的脉冲,给功放芯片的脉冲没有发出,说明不管插不插耳机声卡芯片都认为当前是处于耳机模式,只输出耳机脉冲信号。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耳机和功放的切换电路出问题了,也就是耳机插入的检测信号出现了异常,导致声卡芯片一直认为当前处于耳机插入状态。
那么耳机和功放的切换电路具体是个什么样的过程呢,请看以下详解:
在声卡芯片中,一般都有个耳机插入检测信号脚,芯片就是根据这个脚位的电压值变化或阻值变化来判断当前插入的是耳机还是扬声器。在这个芯片中是第13脚SENSE_A(第34脚通过一个2.2K欧的电阻直接上拉到VDDA_CODEC供电即声卡芯片数字模块的供电---实测为4.82V,所以此脚是一个固定的高电平,不是耳机信号检测脚)

测得13脚SENSE_A为一个4.5V的电压,而且插不插耳机都不变(正常情况下是有电压变化的),说明在这个电压下,当前是出于耳机模式。要想切换到扬声器模式,SENSE_A这个脚肯定会有电压变化的,那么SENSE_A脚是受控于什么电路才能在耳机插入状态和扬声器状态下有不同的电压值变化呢?
在芯片电路图的左下方有这么个电路:
SENSE_A通过一个2.67K欧的电阻上拉到VDDA_CODEC。除此之外与SENSE_A连接的还有3条线路,分别是:SENSE_A_A、SENSE_A_B、还有SENSE_A_C,首先我们来看SENSE_A_A连接到了哪里:
从这个图中可以看出SENSE_A_A受控于Q49 Q48 Q44,最终受控于DLINE_OUT_L这个信号。那么DLINE_OUT_L这个信号又是来自哪里呢?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DLINE_OUT_L这个信号最后到了耳机插孔的6脚。6脚和2脚相连,通过R445接地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常闭式。当插入耳机的时候,这个信号悬空,通过R251上拉到VDDA_CODEC 4.82V的高电平。DLINE_OUT_L变为高电平的时候Q44导通,Q48 G级接地,Q48截止,PORT_A_SNS被拉高,Q49 G级为高电平,Q49导通,最终把SENSE_A_A拉低接地。

由上上上边那个图可以看出,当SENSE_A_A接地后,VDDA_CODEC通过R969和R970这俩个电阻对地分压,4.82V的电压经过2.67K欧和39.2K欧的俩个电阻对地分压后,在A点取得一个电压,计算可得为4.512634欧姆,实测为4.52欧姆。
总结以上分析就是:当插入耳机后,SPKDLINE_OUT_L被置高,SENSE_A_A被拉低,VDDA_CODEC经过R969和R970对地分压后得到一个4.5V的SENSE_A电压。声卡芯片经过和内部设定好的参考电压对比后认为此时是出于耳机插入状态,便会关闭35、36脚发给功放芯片的脉冲信号。
那么声卡芯片是如何识别麦克分插入的呢?就是通过SENSE_A_B这个信号。如下图:
当麦克分插入时,MIC_SENSE被解除接地低电平,由R979上拉到VDDA_CODEC高电平。导通Q50,拉低SENSE_A_B,SENSE_A_B被拉低后,VDDA_CODEC经过R969和R972对地分压,在A点取得一个电压,计算得:4.252316V,也就是说,当SENSE_A变为4.2V时,声卡芯片会认为麦克风插入。

还有个SENSE_A_C,这个信号受控与LINE_IN_SENSE,查图纸,这个信号到了33页,扩展坞接口,我猜是检查从扩展坞过来的设备插入信号的。原理同上,不再累述。

总之就是不同的设备插入,会拉低不同的电阻,从而在A点得到不同的电压值给声卡芯片,声卡芯片再通过与内部设定好的参数做对比,识别当前插入的是何等设备。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声卡芯片一直处于耳机插入状态是因为SENSE_A_A为低了,而且插不插耳机都为低,换句话说就是SENSE_A_A信号不受控制了,而这个信号来自于DLINE_OUT_L,当测DLINE_OUT_L时发现:插不插耳机都为4.77V的高电平,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DLINE_OUT_L不插耳机情况下是常闭的,只有插上耳机的时候才为高电平,由此推断耳机插孔坏了,估计是内部的弹片失灵,不能被有效接地,致使一直处于悬空状态。应该换一个耳机插孔就OK.
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尺寸大小一样的耳机插孔,最后,把Q49取掉,这样,SENSE_A_A不能接地,人为解除掉耳机插入状态,
去掉Q49后,SENSE_A被上拉到4.82V的VDDA_CODEC高电平,进系统,优美的开机音乐飘了出来。再测35  36脚,已经有了跳动的波形

本人又分析了其它俩家的俩个图纸:总结了些东西,有兴趣的看客继续:
这个是广达AT7的图纸,声卡芯片的工作条件基本差不多,都是数字模块的供电、模拟模块的供电、还有和南桥通信的5条数据线

这个声卡电路设计和上边仁宝LA-3261P不同之处在于:LA-3261P发给耳机的脉冲信号是直接由声卡发出的。而AT7这个声卡芯片发给耳机的脉冲信号不是直接发给耳机的,而是通过35、36AMPL、AMPR这俩条信号再通过4个耦合电容分成4路先发给功放芯片,再由功放芯片发给耳机。是由功放芯片直接管理,声卡芯片间接管理的,所以这种情况,耳机没有声音,还要考虑功放芯片的工作条件和功放芯片本体。
这个芯片的检查脚是13脚,也是通过插入不同的设备,拉低SENSE_PORT_A#    SENSE_PORT_B#    SENSE_MIC这几个信号,使
SENSE脚有不同的电压值,芯片通过不同的电压值来判断当前插入的是何等设备。如下图:
以下是对广达JM7MB声卡电路的分析:
4脚是耳机检测插入脚,未插入时是接地的,插入后4脚和地断开,HP_NB_SENSE变成高电平,通知EC:
并且拉低AUD_SENSE_A
通知功放

功放U20就断开6、7、19、20的喇叭左右声道输出信号,而输出AUD_HP_JACK L和R的耳机信号
以上耳机信号也是经过了功放,由功放来管理发出的。
所以此类电路设计如果耳机有声音喇叭没声音,除了查耳机检测脚位电压值变化是否正常外,还要还要查功放的供电、开启信号、静音、与声卡芯片的通信信号。如果上述条件都正常外,我们就可以考虑替换功放芯片,以及考虑功放芯片到扬声器的线路及扬声器插座的接触问题。这个时候也可以用示波器抓下功放芯片的6、7脚或19、20脚,如果有波形,喇叭没声音,那么不是功放芯片到扬声器的线路有问题就是扬声器插座接触不良再或者就是喇叭坏了(这个在一开始就应该用替换法排除掉了).

以上是个人的一些理解,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补充内容 (2012-10-31 18:29):
和晓风欣月的差俩小时,不过发表时还没看过他的,她十点发表的,我从9点就开始编辑上了

补充内容 (2012-10-31 18:42):
我就说怎么给了个重复资料,呵呵,声明一下,绝对原创!!!

网友:
思路太清晰了,文字也说明的很清楚,楼主理论、实战都很强悍,咱们是同一期的同学,我比起你,差的太多了 - - 、

网友A:
思路真的很清晰啊、、、

网友(点评):
回复内容过于简单,小心被扣分!

网友:
笔记本修声音和充放电很麻烦!!尤其声音拆机还要带硬盘显示器!真繁琐!

网友:
分析的很清楚   就是图有的小  看起来比较费劲

双击的话就会弹出大的图呵呵

网友:
双击的话就会弹出大的图呵呵

网友:
分析的很明了  很清楚 一看就明白了 楼主可以留个QQ号吗?

网友B:
楼主修得挺不错的啊,看来技术不在我之下啊。呵呵。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得挺不错的啊,看来技术不在我之下啊。呵呵。赞一个

兄弟光说不练啊,不给加点分,又不扣你分

呵呵,只顾着欣赏好贴忘了评分了。呵呵,补个

网友:
楼主功力很深厚呀,很少见关于声音故障这块这么透彻的分析。

网友:
羡慕楼主的技术啊,

网友:
笔记本修声音还是比较简单,但是必须要有示波器。
个人最讨厌修充电的,一直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真的很清晰啊、、、

呵呵  下次注意。

网友C:
个人认为J_MIC_SENSE在不插耳机时应该为高电平,插入后5脚4脚相连,拉低J_MIC_SENSE

非也,若J_MIC_SENSE在不插耳机时就为高电平的话,那么MIC_SENSE为高,Q50导通,SENSE_A_B就为低,VDDA_CODEC经过R969和R972对地分压,在A点(SENSE_A)得到的电压就是4.2V了,实际在不插麦克

网友D:
你把q49断开后不影响机器耳机和功放声音切换吗???

说明这个兄弟看明白了,去掉Q49唯一的不足之处就是耳机和功放不能切换了,一直处于功放状态。表现出来的现象就是插上耳机后,功放还是有声音的。但是没有一样的耳机插头,也就将就这样用了

网友:
很好。收藏起来好好看。{:soso__5765732192929384821_3:}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把q49断开后不影响机器耳机和功放声音切换吗???

说明这个兄弟看明白了,去掉Q49唯一的不足之处就是耳机和功放不能切换了,一直处于功放状态。表现出来的现象就是插上耳机后,功放还是有声音的。但是没有一样的耳机插头,也就将就这样用了,反正是给自己人用的,一般情况下也不用耳机,要求没那么严格,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J_MIC_SENSE在不插耳机时应该为高电平,插入后5脚4脚相连,拉低J_MIC_SENSE

非也,若J_MIC_SENSE在不插耳机时就为高电平的话,那么MIC_SENSE为高,Q50导通,SENSE_A_B就为低,VDDA_CODEC经过R969和R972对地分压,在A点(SENSE_A)得到的电压就是4.2V了,实际在不插麦克也不插耳机时,这个点的电压是VDDA_CODEC电压4.82V,所以以上假设不成立。

网友:
修声卡太烦了,总要接硬盘进系统

网友:
说明这个兄弟看明白了,去掉Q49唯一的不足之处就是耳机和功放不能切换了,一直处于功放状态。表现出来的现象就是插上耳机后,功放还是有声音的。但是没有一样的耳机插头,也就将就这样用了,反正是给自己人用的,一般情况下也不用耳机,要求没那么严格,呵呵。

网友:
分析的很好

网友:
感觉讲解得太罗嗦了,
的确,像这种小零件不良造成的不良,
比较难维修和发现...

网友:
楼主分析电路的能力不错啊 这方面要向楼主学习啊

网友E:
真的很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的很经典

兄弟觉得经典就赏点分嘛,不会扣你分的呵呵

网友:
高手,我一般修不好就不会再让费时间啦,直接改一个功放就OK

网友:
非常精彩  不过 我看不懂图。

网友:
一直想搞清楚这部分电路,谢谢楼主了

网友:
高手,理论太强悍了,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思路不是一般的强,而且很有专研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达到老师的级别了吧,最重要的就是思路了

网友:
之前修过一个6910P是因为接地不良导致内外都没有声音的。

网友:
感谢分享,又长见识了,最多就能+5分

还有请问LZ静音控制脚是哪个,我新手找不到,谢谢了!

网友:
我也修道过这种故障 后来换耳机孔就好了

网友:
太给力了,,先将这帖子顶起,我还要多看几遍

网友(2013-01-25):
楼主。修电路部分功力不错啊,羡慕不已

网友:
纠结 。。最不喜欢的就是分析线路了

网友:
看去学习去错地方了 图方便 要抓紧时间在咱们迅维这报名巩固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