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维修adsl 华为880d

楼主(2012-10-29):
宽带正常 ,猫的 adsl没信号 ,无法激活,这个怎么修呢
无法激活

网友:
听也听不懂

网友A:
就是 我的华为880D 猫 ,宽带正常 但是就是拨不上号, 怎么维修呢

网友A:
可以加我的 qq 8022189

网友:
连接不使用ADSL信号分离器,外线直接连猫,如果能连上,说明分离器损坏,我坏过2个,如果连不上,可能猫坏或运营商的问题。你确定还有费吗
补充:如果经常坏分离器,可以到淘宝买那种防雷击的,我前年买的时候是15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