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死机,电容换了,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有没有修好过的??

楼主(2012-10-29):
三星R428死机,电容换了,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有没有修好过的??帮个忙

网友:
坛里不是有那个通病吗?南桥屁股后面的小电容,还有就是IBM南桥,太垃圾了,很容易坏的,,,,,建议考虑上面2个问题,,,,,,如果还不行的话,没招的情况下,考虑下显卡也不错

网友:
南桥下的小电容先去掉试试。。

三星的好多款机器都是南桥下面的胶布下的电容容易腐蚀。

网友:
这个机器,死机,换南桥好过

网友:
不是有人修好过?好像说是U的供电芯片加焊就OK的!正好手上有台一样的机型和故障现象 明天试试

网友:
死机的话,南桥后面的电容,南桥。显卡,还有就是散热

网友:
楼主修好了分享下。好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