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45分屏,花屏

楼主(2012-10-29):
主板来的时候就是分屏,字体颜色有变化,上接有显示,外接不显,首先考虑的是显卡问题,可是显卡换了全新,故障依旧,重做,加焊,都是一样的故障,这时候想到了BIOS,刷了3个,还是一样,显卡晶贞也换了,感觉没什么可以怀疑的了,北桥那是不可能的问题,好像是965pm的,这种桥坏的几率很低很低,大家注意,屏排线都排除了,屏换过,15.6的,我用14的代替,故障一样,排线一条一条测试过,感觉没什么问题,最后只能想到的是,显存了,显存可麻烦啊,4个现代的显存,上下对称,不好做啊,为了赚钱,最后还是下定决心把4颗显存一颗一颗的换了一变,,,,,机器还是没什么起色,涛声依旧,说的这里,大家千万别怀疑附件哦,cpu,内存,主板上所有的附件,我都换过,都是用裸板测试的机器,总体来讲,该怀疑的都干的差不多了,只有北桥我没换了,你们还能像到什么吗?最后这台机器还是修好了,大家猜猜是修哪里修好的,,,,,,,不是北桥,不是供电,是一个芯片居然引起这种故障,在这和大家说说:对于屏幕分屏,45%是显卡,还有%50是显存,还有5%是外接转换芯片,外接转换芯片坏,会拉低显卡信号,居然导致分屏,,,上面的答案已经告诉你们了,希望大家别见笑啊,,,,,

网友:
请问外接转换芯片一般是什么形状的呢?如果是直接拆掉内屏会不会正常呢

我看过后,第一个想问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遇到一台你一样的问题,我查了试试看

网友:
查了半天也没有看到有外接转换芯片

网友:
厉害。碰到这种问题头痛

网友:
楼主上个图或者是说出芯片的大概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