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关键点测试

楼主(2012-10-29):
主板维修关键点测试

北桥的工作电压             南桥工作电压                时钟
+3.3v                                +3.3V                     32.768 南桥
+1.5V                                 +5V                       14.318 基本时钟
+1.0v Vtt参考电压          +1.8V                     33mhz  pci
+1.8V hub link线           +0.9V                     66mhz  总线
+0.9v 不要忽视             +2v(有的有)               48mhz  usb
+.25V 负载电压             +1.75V(核心电压)
+0.5V 参考
+1.75V
测量NB  SB旁或背面的电容....

bios:方BIOS只针对intel的芯片               长bios(只针对via,sis方形的bios按长bios看待)
1,25,27脚    vcc +3.3v                           1pin                 编程脚
2pin         复位                           2pin-12pin,23,25pin-30pin  地址线
31pin        时钟                           13pin-15pin 17pin-21pin    数据线
13,14,15,17  4条AD线                    16pin                      接地
23pin        片选                           22pin                      片选
24pin        初始化脚                       24pin                      内存读
16pin        接地                           21pin                      内存写
                                            32pin                      vcc+5V供电

pci的关键点
1,供电  A2 +12V    A62 +5v    B2 -12V   A53 +3.3v
2,时钟  B16  33Mhz  由时钟IC发出
3,复位  A15          由南桥发出
4,Frame A34          帧信号,表示允许总线传输和片选一样在触发和复位瞬间可测
5,32条AD线           A  20,22,23,25,28,29,31,32,44,46,47,49,54,55,57,58
                     B  20,21,23,24,27,29,30,45,47,48,52,53,55,56,58(各对地阻值电压要基本一至)

AGP的关键点
1,供电  A1  +12V  B2  +5V  A9  +3.3v   B24  +3.3v
2,vddQ  B40 A40  既AGP槽的到数第二脚

主板维修快速测试方法
主板插上cpu就烧
1、先查主板共电给cpu的几只mos管有无烧坏
2、主板不插cpu开电测cup旁的几个电感线圈其中有一个电感线圈共cpu电与cpu 工作电压相同,不同可能电源IC坏

主板南桥损坏的一般判断
主板南桥损坏的一般判断南桥坏不能一概而论它里面集成很多模块有主管POWER 部分的;有主管RESET 部分的。。。。。
所以说假如是南桥的一部分模块坏那就难判断了:
一般判断南桥坏的简单方法:BIOS 的AD 线 PCI 的 AD 线 无电位等等方法。南桥的电压有很多种:一般有:1VREF 、1。5V、1。8V、5VSB、3。3V 、3V 有些有2。5V、0。5V、1。25V 还有CMOS 2V 等

一般现在主板坏电源心片的可能性很大,电源心片坏了,CPU一般无温度,这时你可以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电感与地的通断,如果万用表叫一声阻值上长的话,电源心片就是好的,如果电感对地短路,主板电源部分绝对有问题,先把主板上有几个调节电源的三极管取下来,如果电感还是短路,则主板电源心片绝对坏了!还有调节电源的三极管坏了的话,三极管旁边的电容一般也就坏了(主板电容好坏的检测那就太简单,只用看就行了,电容坏了,绝对电容的正中间绝对会冒起一小部分)。{BR}怎么样,够简单吧!哦,还有一点,换了主板电源部分的件,上CPU之前一定先测测电感上的电压在1V-2.0V之间才能上CPU!!!
维修中,大家一定得遵守这样的原则,检修主板时,当检修到供电不正常的时候呢,咱们呢重点呢就去查它的供电管,它的供电电路,象咱们的CPU供电不正常,那咱们呢就去检修CPU的供电电路,或者说当CPU的时钟不正常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要检修时钟的一个工作电路,当复位不正常的时候呢,咱们呢实际上呢是检修了复位电路的一个过程,总的来说呢,一定要按照检修测试点来检修,然后在维修中,大家不断的总结经验,有些测试点供电呢,不用在测试点上去检测,只要呢在相应的一些电容上测到供电是否正常了,那么比如说这个内存的供电,一般呢,咱们可以在这个供电管上去检修它这个供电是否正常,直接测这个供电管的输出极电压,可以测出来他供电是否正常。或者说呢在内存插糟旁边的这些电容,这些电容呢都是起到一些滤波的作用,那么供电的电容呢也可以在它不接地的那一端测它供电是否正常。那么CPU主供电电路呢,咱们可以在Q2的D极测它的供电是否正常,那么时钟电路呢,咱们也不用到这些插糟的后面去检测,维修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呢,作为初学者,一定要按这个测试点去检测,熟练以后呢,咱们可以在时钟芯片外面的这些0欧姆的,或者说220、300这些小电阻呢就可以检测出这个工作电压,工作时钟电压是否正常,由于呢这个时钟发生器呢,它的电路比较单一,一般呢又是通过外围的这些小电阻呢,直接与这些设备的时钟测试点相连,所以呢,咱们只要测时钟发生器外围的这些小电阻就可判断出时钟是否正常,复位电路呢,它是在供电和时钟正常的时候呢产生的一个信号,主板上的所有这个复位信号呢,都是由南桥发出来的,那么咱们看这个复位是否正常,一是呢测这个相关设备的这个复位测试点,看它是否有瞬间的电压跳变,二是看测试卡上的复位灯瞬间闪一下的,正常情况下呢,是闪一下,如果说是常亮或不亮都代表不正常

网友:
我感觉挺不错的,大家来看看吧!!!

网友:
不错,,,,下次继续,,,有你论坛更精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仔细、不错不错

我觉得不错,就共享了!!

网友:
不错  这个东西很有价值   我对笔记本懂  但是对主板还是略懂    不过可以慢慢来嘛   是不

网友:
还不错 很有帮助

网友:
新手学习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