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台达电源维修思路~~~

楼主(2012-10-29):
现在有时间折腾了   这个电源是前段时间折腾坏的
维修到现在有 5V待机电压了   大电容也有300V  电源前面部分应该没问题了  但是短接绿黑无输出  求维修思路

网友:
   这个电源我估计是控制3843B 7脚的供电来作为开启正常输出,  有两个并排的光耦其中一个就是做开启信号传递的,     多半UC3843要换,光耦要换,  里面还有个类似WT7150的要换,  沿着这条线路找,一定可以修好。

网友:
我也在研究。
你这个是自激还是他激?我觉得自激的好复杂

网友:
有具体的电源型号吗,。

网友:
PG信号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先查2个13007和周边元件  排除后更换339

网友A:
绿线的5v有吗?

网友B:
绿线有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线的5v有吗?

绿色紫色都有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绿线有没有电压

绿色紫色都有5v

网友:
看看其它线的对地值是多少

网友C:
先不装大功率场管,查查短接绿线时,3843的7脚8.5V工作电压是否到,6脚是否有电压输出,没有再差相连的各个元器件,一直查吧,弄好3843就意味修好了

网友:
把烧掉的那些元件都换上,,查找烧掉的原因,,还有找到有可能烧坏的相关元件,,,五环电阻啊,,从哪头读起呢,伤不起啊伤不起,,,如果开关管烧了,,3843也要换,限流电阻,,0.XX欧,,大一点就进入保护状态了,,,MOS管G极一般都有稳压元件,,都看一看,,测一测,,烧坏的,我一般都要查每一个元件,包括电阻,说不定就有新发现,,而且不查仔细,上电又会再次点火

语言逻辑混乱

网友:
和我的一样问题,

网友:
3843B 的工作条件 应该都没有  12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不装大功率场管,查查短接绿线时,3843的7脚8.5V工作电压是否到,6脚是否有电压输出,没有再差相连的各个 ...

高手 麻烦指点一下啊

在通电情况下  3843b  的  6脚为0V 7脚电压为14.5V  8脚为5V   不知道何洁了

网友(点评):
电压稳定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不装大功率场管,查查短接绿线时,3843的7脚8.5V工作电压是否到,6脚是否有电压输出,没有再差相连的各个 ...

像我这个电源  是先查 38438B 控制的电路呢    还是查输出端由339和 DAW108-A 控制的电路呢

网友(点评):
晕,短接绿线3843有电压到就说明电源控制IC正常,如果没有就查芯片相连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不装大功率场管,查查短接绿线时,3843的7脚8.5V工作电压是否到,6脚是否有电压输出,没有再差相连的各个 ...

我这个电源前面部分有 IC38438 和 266   后端输出有 339N 和 DAW108

我短接绿黑线  38438的7脚一直是14V左右 不变

网友:
有没有3843换一个试试,因为3843一工作他的7脚电压就稳定在8.5V左右,还有就是3843相连的各个元件查了没有,有没有电容漏电,电阻变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