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万用表测得 变压器次级没输出 是不是可以断定故障在变压器初级部分?

楼主(2012-10-29):
正在维修一个台达电源  测量待机5V正常    但是短接绿黑 无输出

刚刚通电测得辅助变压器次级有5V输出    而主变压器的次级没输出

那我这个电源会不会就是主变压器初级部分的故障 引起的短接绿黑 无输出呢

可以照这个思路理解吗 谢谢了

网友:
不能这样分析。电源嘛,坏的多是开关管,电容之类的

网友:
如果我能够分析出是哪个部分的故障  维修起来就少走弯路了  例如我上面说的  如果可以断定是初级部分的故障  我就可以从整流管到开关管在到变压器之间的电路了

网友A:
不可以这样理解,假设变压器次级绕组有断路,也不会有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这样理解,假设变压器次级绕组有断路,也不会有输出

\那假设次级没有断路等故障   而没有输出的话   可以理解是初级部分的故障码  谢谢深夜指点了

网友A:
除了断路,也有可能有短路情况,使保护电路动作,无输出,这个要慢慢查啊,你这个是什么芯片配合的电路?7500+?之类的.要在问题里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断路,也有可能有短路情况,使保护电路动作,无输出,这个要慢慢查啊,你这个是什么芯片配合的电路?7500+?之 ...

主控芯片为 DWA108-A   IC2为 LM339N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46687-1-1.html先看看这个

我刚刚测量了一下    DWA108-A  只有其中一个脚有 5V电压    其余都是为O

网友:
电压不正常,有可能芯片或周围元件有问题,找同型号的换吧,刚百度了一下,没看到其他代换型号.论坛里其他关于 台达 的帖子都看看,也许有帮助

网友B:
339的12(还是14)有供电压吗?
你直接把339的4脚对地短路,看能不能启动?
如果能,就是绿线到339的那一段有问题。
如果不能,4脚短接时看8脚和11脚有没有电压输出(去驱动开关管的)。
不能开机影响因素挺多的,其实我觉得还不如绿线没有5伏好修,那样可以直接去查辅助电源部分。
我也有个电源一样的毛病,昨天直接把光耦高压侧短路,也不能开机,后来取消短路,再开又能开了,但再装上散热片,又不行了,郁闷。
估计431或光耦有问题,上班太忙,还没去换件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9的12(还是14)有供电压吗?
你直接把339的4脚对地短路,看能不能启动?
如果能,就是绿线到339的那一 ...

339IC 的 针脚1  是否为 左边下面的第一脚?
按图中这个放置的位置是不是 8 9 10 11 12 13 14
                                                1 2  3   4    5   6    7

网友:
变压器是最好测量的 看下脚   用蜂鸣档测就出来了

网友C:
339的四脚对地?不是7500嘛。这个问题和我的一样的,那个108A,看看我的帖子里的回复。芯片有缺口的在左边,左下方就是第一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9的四脚对地?不是7500嘛。这个问题和我的一样的,那个108A,看看我的帖子里的回复。芯片有缺口的在左边, ...

你电源如果修好了 就麻烦及时通告一声啊 谢谢啊  我在线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