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外置有声喇叭无声音特例维修

楼主(2012-10-29):
现在开店了店里面的生意只能保本哦,没有以前那样子天天一堆板子放那修了,现在修电路的少,平均一天不到一个,一般做系统啊,清风扇啊,换灯管啊。换屏啊做得多,平均下来一个月下来利益只有一万多点。店租是6000块。这样子算下来也没赚到钱平时修电路的少,像有些短路故障啊。白屏啊。加焊呀这些我一般不喜欢发上来,今天修的这个算是对大家有些帮助,给发上来,希望能对新手们有些帮助,高手的路过了 呵呵
机器是联想E43的 板号LE9 图纸基地有,就不浪费空间了哦,呵呵
       机器同行拿来说喇叭没声,耳机有声,说装过系统,换过驱动,声卡换了3个。功放换了6个了。耳机接口也换过了。EC换过了。南桥也加焊过了。说打算换,有点后怕就拿给我来看看了,呵呵。拆开机器,果然跟声音有关都动过了。呵呵。我先把机器用洗板水洗下,因为弄得太脏了哦,呵呵。本人呢,不太喜欢那种脏乎乎的板子。一般先清洁净了再去修的哦,呵呵。拿到裸板,直接打开LE9图纸
同行说机器可以耳机有声,那这声卡肯定是没问题了,看了下图纸得知,此声音电路是耳机的由声卡提供发出声音信号。而喇叭是由功放来控制的。那喇叭没声,第一很可能是攻放不工作 。或者是攻放的条件不满足啊。呵呵。功放同行换过了。那直接查下它的工作条件吧,呵呵6 15 16脚都有供电了,呵呵。再看19脚的SHUTDOWN信号也是高电平,怪了,条件满足了啊,怕同行忽悠我,就再换个功放,还是没声。呵呵。看来问题还得第二个情况了,那就是耳机口的切换电路了。一测接口CN21的5脚SENSE_PORT_A#有2.7V的电压。算高电平。此处是低电平有效,低电平就说明有插入了。可现在是高电平也正常啊,55555555555这就怪了哦。又接着测了这功放到声卡的那四根数据线,也正常的啊。那这怎么回事呢。再看了下这电路图。发现此处2.7也不对啊。应该是3.2左右才对的啊。难道问题就在这。又仔细分析了下这图。原因果真不对啊。
此处直接过R569到声卡。同时接到电阻R566到3.3的电压,也正是此处的电压才把这接口切换信号上拉到2.7应该是3.2.可为什么是2.7?声卡,功放都换过了。莫非,经仔细测量发现R566电阻11K左右了。原来是因为这电阻变化的阻值,呵呵这下全明白了  声卡芯片的13脚SENSEA信号正是一个电压来识别是否有耳机,是否有麦插入的识别引脚,呵呵。这里电阻变质。改变了此SENSEA脚的电压,让声卡误以为是有耳机插入了,所以机器的嗽是没声的。呵呵
还犹豫什么叱,呵呵,找个这样的电阻吧。哎,好难找啊,没办法。打开T40的电阻路,找到一块T40料板,打开T40点位。在电路图上搜索到5.11K的电阻。其实没找到5.11K 。只找到一个5.2K的电阻。呵呵,通过点位找到电阻后,装上,装机测试,声音已经OK了,呵呵。这其实也没有技术含量,只是最近修得机器太少了。今天遇到一个觉得对新手还有点价值的经验发上来给新手们看看。高手就路过了。祝大家生意兴隆通四海。呵呵。别忘了给个评分啊。

咱俩的帖子只差2小时呵呵,不过我发帖子时还没看到你的,刚刚看到

网友:
对了,之间我也测过喇叭两个都是阻值4.属于正常。

网友:
高手,思路明确,要是我就没办法了,我看不懂电路图】

看不懂电路图可以学啊,呵呵

网友:
看了不少你的精华帖子。。。。。谢谢了。。。可以加我Q不。。。。。136690963

谢谢认可。我也看过你的贴子,呵呵。一起进步

网友:
楼主 那电阻  阻值变大了 是吧

网友(点评):
是的啊,呵呵,改变了声卡对电压的识别。误动作了

网友:
很给力!HD比AC97的声卡复杂多了!

网友:
上家可真有耐心,换了6个芯片  要是王我换了两个就查别的地方了

网友:
楼主的生意还是不错哦    顶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生意不怎么样啊,没有以前给别人修机器的时候赚得多了

网友:
就是,换了6个,我晕。

网友:
问提很多,赞一个

网友:
好贴 子,祝楼主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呀

谢谢啊。呵呵。您也一样,生意兴隆

网友:
喇叭接入识别信号?这个信号还是第一次接触,不错

有时候就是一些小的故障点,搞得不好查。

网友:
楼主有技术、又细心,楼主的上家有耐心,声卡、功放换那么多遍。

呵呵,上家在我们这边也算是大家公认的厉害修家了,他的店比我这店大几倍。客源也多过我

网友:
我自用联想旭日100同故障,这机子老的没有激情搞

声音问题确实没激情去修,我最喜欢修那种客户跟我说插上去充电器一闪一闪的这问题了,或者客户跟我说,开机滴滴几下,屏没反应的,或者客户跟我说,按开关没有一点反应的。呵呵,声音这问题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 啊,我上次接了一个机器,耳机没声音,喇叭也没声音,声卡驱动换过,声卡换过,没用 ,接口换了,都没用,后来给退了,报不起价没心思搞!

网友(点评):
有时候需要的是信心和细心。呵可对吧。

网友:
嗯!楼主真是好技术啊!生意不错呀!

网友(点评):
技术一般,生意更一般了,哎

网友:
谢谢上面几位小哥们给评的分哦。呵呵。祝大家生意兴隆。

网友:
细心+对图纸的理解,就离成功更近一步了。

网友:
月饼大哥,不是我小气不发实物图,现在做生意都累的很。修的时候只为了忙修好,报价,客户同意了才放心。然后装机等着收钱了。而且我用的手机是一个连MP3功能都没有的手机。可怜哦。。55555

网友:
这个信号2.7V  一般人都会认为是正常的  就放过去了    楼主这么一说 到时提心大家了   以后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