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电源板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2-10-29):
今天接了一台长城显示器,顾客描述说冒烟了,有糊味。拆开检查后发现大电容已鼓包漏液,一个灯管插座下的电路板烧糊。测量保险、桥堆正常。拆下保险,拆下鼓包大电容,在原保险的位置串接灯泡,通电后灯泡间隔半秒闪烁,电路有短路。直接拆下变压器,通电后灯泡亮2秒后灭了,看来造成灯泡闪烁的原因就是变压器了。
为了确定是不是变压器的故障,我把变压器又焊回去,通电后发现灯泡同样是亮2秒后灭了。恩?难道真就这样修好了?难道是变压器虚焊造成前面的灯泡闪烁?真奇怪!前不久也遇到一台长城显示器与这样故障现象一样,最后是改的电源和高压才修好,今天这台难道就这样好了?
不管那么多,把显示器装起来,测试一晚再看。下面上图
疑问:变压器虚焊会造成串接的灯泡闪烁吗?有知道的师傅说说你们的看法。

网友:
开关变压器一般都不会出问题

网友:
真的很少出问题
估计是哪里接触良了,短路了,就是变压器附近。

网友:
你拆之前没注意观察吗?

网友:
楼主是拆2个  还是一个

网友:
干了这么多年维修就遇见过一次开关变压器坏的

网友:
b不懂但看了赞一个

网友:
你这东一下好了,最好多烤几天,可能还会出问题.

网友:
开关变压器只有在极端条件下才会坏的

网友:
怎么会想到是变压器呢,我还真没碰到过这玩意坏的。。

网友:
嗯!不会是变压器的问题啊!嗯!有可能是变压器附近的元器件有虚焊或短路现象啊!

网友A:
干了20维修,那是你没在遇到小型开关变压器,比如ATX电源的辅助供电变压器,路由器,手机充电器等小型高频变压器,这种因为电流小,所采用的线圈小,出故障优先烧掉变压器,初级线圈,也就是一般维修人员拼命换完所有开关电源的元器件都不工作。而且换了还会再炸管炸元件就是因为它。当然中功率以上的确少,除了工艺不良和雷击之外有少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了20维修,那是你没在遇到小型开关变压器,比如ATX电源的辅助供电变压器,路由器,手机充电器等小型高频 ...

在这里我没有叫你去搞它,但知道它会有赚钱时候,在这里不是论价值的问题,论价值的话,维修根本就是个屁

网友:
变压器不会坏的。都是金属的、380V的电压也不会烧到它啊、、 变压器不会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小型的不够功夫钱,不研究,               买个新的才10几元钱,我也没必要去搞他。需要注意的是开关变压 ...

电脑电源里坏变压器的真不少。。。我自己修过的都不少,如果是变压器坏了又没得换就拆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电源里坏变压器的真不少。。。我自己修过的都不少,如果是变压器坏了又没得换就拆料了。。。

上上一楼说这个没价值,其实在ATX电源里就体现了一些价值了,有些好的电源,买套新壳,换上新的线束,可以当新的电源出售,比山寨的全新电源卖得更贵

网友:
变压器一般的真不爱坏,研究一下管子吧

网友:
变压器一般不爱坏

网友:
没有遇到过的。

网友:
是啊!开关变压器真的很少坏!做维修15年来真碰上坏的就三几个吧!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电容漏液了,液流到了变压器下面,造成轻微短路。
经楼主一焊,就干了,所以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