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210

楼主(2012-10-29):
斯巴达克黑潮ba-210,上CPU,内存,桥,cpu供电正常,PCI  B16脚五时钟电压(不知道这个时钟EN是通过什么开启的,没有怀疑时钟坏,直觉吧),强制关机关不了,没事点排针,偶尔能关机,关完在开又跑码了,拔电在开有不跑码。有时跑码,有时不跑,想一下,可能北桥虚焊,压桥,真的可以跑码,加焊故障依旧,重植吧,还是有时能跑有时不跑。这是大板,会不会加焊主板变形导致桥下的锡珠没有充分接触?要是这样的话,我也没办法。在想想是不是别的问题,加焊时钟IC,不行。加焊RT8855跑码!跑了几秒就掉电,在上电,电源保护了,短路!测被UGATE-NB那对MOS管G级对地阻值才20欧,其他正常,换掉上下管及RT8855,上电。被我换掉的那对管子供电竟然达到8V!G级是12V,完全导通!(之前没办法的时候,我把CPU座都加焊了。。。不小心用力的推了一下,后来上CPU没短路,不知道有没有关系)。求教各位大侠,这对管子好像不是CPU供电的,这路点去哪儿了?我是一点思路都没了。。。。

网友:
问题补充,被L\Ugate-NB控制的上下管,那个储能电感发出电流声,电感电容全换还是不行。。。

网友:
只要是VCORE-NB这组电压及波形都正常就可以了 电压在1.2v左右。不然会烧U的,小心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