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P31A主板开机自检画面卡死(求助)

楼主(2012-10-30):
如题,一昂达P31A主板,客户拿来时说开不了机,我接过来后,目测整板无异常,测了一下USB\A14等无明显短路,插上电源后开机,发现可以触发,但不跑码,此时测得各组供电均正常,于是将CMOS电池拔掉放电后,再触发,发现可以跑码了,但是跑到3C就停住了,此时接屏有显示BIOS自检画面,但是卡住了,USB、键盘没有任何反映,如下图:

开始以为是BIOS问题,可是在论坛下了个BIOS刷了后,还是老样子。
又以为是外设引起的,于是拆了COM口芯片、网卡芯片、声卡芯片……也是老样子,
这时开始怀疑南桥,将主板推上BGA,加焊后,涛声依旧……
没招了,求高手指点……

补充内容 (2012-10-30 15:59):
感谢大家的帮助,已经搞定了,换了BIOS芯片。

网友:
清下COMS,压下北桥看看

网友A:
主要 看 风扇有没旋转的时候有没有 力度 .然后 看 显卡周围有没有电容爆了

网友:
检查中间的连线、或者换一个bios

网友B:
CPU座重点清理,虚汗等

网友:
我听过说CPU供电不良或者CPU坐虚焊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座重点清理,虚汗等

CPU座是直插在主板上焊接的,没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 看 风扇有没旋转的时候有没有 力度 .然后 看 显卡周围有没有电容爆了

这是独显的主板,外观检查过了,没问题

网友:
看到过usb 内存。该到硬盘了, 查下内存和硬盘接口

网友C:
挡LOGO处理,重点放南桥上

网友D:
把键盘拔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键盘拔了试试

根本没插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挡LOGO处理,重点放南桥上

南桥加焊过了

网友:
这板先把声卡拆了,量 5 6 8 10 11 五个脚,阻值应该不会相差超过30欧,阻值大了找南桥这块,阻值差不多换个声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看帖子没有?楼主偶说放过电了,桥加焊过了

不好意思,楼主coms放电了,好像楼主加焊的是南桥,我说的是压北桥,好像不冲突喔

网友:
档LOGO I.O处理过了吗

网友:
把桥供电的电容换下看!

网友:
把显卡拔了试试看跑什么码。或者换个显卡

网友:
换个IO试哈

网友F:
楼主的bios芯片型号不会是winbond w25x80av吧?

网友:
看样子 像是到了 检测硬盘的时候了  换下南桥那

网友:
我记得以前是谁发了一张帖子就是桥供电电容还是总线的电容出了问题了   好像是桥  故障类型和你一样   也不费事吧桥的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我也有一块挡LOGO的主板 bios 刷过 桥换过 U 换过 io 换过 还是没用 。我没招了 看了楼主的贴 我明天去换bios芯片看行不行

网友:
不是重新刷了个BIOS吗?原来的BIOS坏的?

网友:
我装杰微G31的时候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开始也以为是板问题,连试几块都这样,后来发现是CPU那问题,不支持太低端的CPU!!

网友:
南桥挂 了吧

网友:
bios硬件故障了?还没遇到过。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看

网友:
BIOS一般不会无故丢失资料,丢的话很大可能是BIOS芯片的问题。

网友G:
注意看看桥附件有没有掉件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盈通的  就是卡在LOGO   最后仔细看了看
发现板子背面,北桥下面有掉件   补上去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bios芯片型号不会是winbond w25x80av吧?

就是这个型号的,1M。

网友:
引用 网友G:
注意看看桥附件有没有掉件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盈通的  就是卡在LOGO   最后仔细看了看
发现板子背面,北 ...

这板没掉件

网友:
显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