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和我一样同是新手的维修经验(GA 945G*****S2不跑码-连串问题维修)

楼主(2012-10-30):
今晚无事,就拿出上次没修好的技嘉945板来修.上电不跑码,以前已经干过电源管理芯片了.没修之前调整了一下思路(以前的思路是量哪块没电就干那个地方,从大IC开始),今晚先测CPU供电没有,也不管(因为之前已经换过电源IC了),接下来测内存供电0V,问题找到了,测内存槽顶上的421场管D极12V/G极10V左右/S极10V左右,不对呀,G极和S极应该压差很大的.断电用二极管档在线测S极和G极是通的,证明场管已击穿.找料板换上,满心欢喜的以为会跑码了.通电后涛声依旧FF,继续测内存供电,还是0V,于是又怀疑421场管旁边的358芯片坏,换掉,还是没电压.直接有表笔撘在内存供电脚,另一支笔去碰内存槽旁边的场管和IC,看哪里与之相通,查到IC 9199的1脚通内存供电,于是又一通好找,这个IC一般的板还真没有,好不容易找到,换了后气得吐血(还是不跑).没办法,静下心了分析(看资料,一般内存供电是由PWM芯片控制一对场管工作得的,刚才换9199时没看到旁边有一对场管呀,噢,原来还没找到真正的内存供电控制电路).顺势看到内存槽下方有两对管和一个PWM芯片6520,找了个同型号的换上,心里默默祈祷:这下该好了吧,要再不跑码我就没办法修了.通电跑C1-31,啊!!!!!卡在31不动了,主板放电也是一样,想了下(既然能跑到31就证明各部分主供电肯定正常了,应该是软件问题),用表测内存供电1.89VCPU供电1.38V,总线供电1.21V,南桥供电1.5V,基本正常(我知道南桥还应该有3.3V和1.05V,通常3.3V比较好找,但1.05V不好找,我一般都不测的),那就可能是BIOS坏了,刚好有一块同样的板,直接把那个八脚吹下来焊上,开机跑到26了,接显示器显示OK,至此大功告成.(经此维修总结经验如下,愿与新手同进步.1,一定要了解各型号主板的时序,这样才少走弯路,有时间的话我本人想报个远程班深造一下;2,遇到难点一定要静心仔细分析;3,手里面要有足够的元件,要不就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只能望洋兴叹).       欢迎老鸟及时指正

网友:
还是支持一下吧,楼主基本功还不行,哈哈,加油

网友:
楼主元件倒是丰富哈

网友:
“楼主信佛不喜欢念经书“。。。。。哈哈
走的弯路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