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Q72C) 无线网卡报错702

楼主(2012-10-30):
如题:更换了一块用了一天,就识别不到了。怀疑原来的无线网卡芯片坏了,于是买进更换芯片后,故障依旧。查了一下资源,有的说是要刷BIOS,有的说要刷WLAN的码片?求助如何解决?谢谢!
刷BIOS

网友:
不用无线网卡还报错不额

网友:
应该是刷主板BIOS吧,无线网卡也有码片啊。只知道屏有码片的

网友:
网卡没有这么容易坏的,你查下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不接无线网卡报不报错,把无线网卡换到别的机器试一试

网友:
把bios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
如果不接网卡还报错,那就是自检了

网友:
不接卡开机进系统都正常。

网友:
我遇到的就是无线网卡本身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