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坏了重装系统,如何能保留原QQ消息记录

楼主(2012-10-30):
系统坏了,要重装系统,如何能保留原QQ消息记录

网友:
根据安装时的设置不同,QQ消息记录有可能保存在以下三个地方之一:
1、我的文档
2、QQ安装目录
3、自定义目录

自己找一下,如果装系统要动到该目录所在盘就复制一分聊天记录就是。重装系统后在新QQ里导入即可

网友:
如果没有装在C盘。装QQ时会自动转移

网友:
这个问题去腾讯论坛看看。

网友:
进PE找到QQ文件夹复制到其他盘

网友:
QQ不同的版本可能存在差异,位置也不一样。

网友:
将自己的QQ号文件夹备份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给我腾讯论坛的链接吗

如果原来QQ不是装C盘,
重做系统完直接覆盖安装。

网友:
在C盘就复制到别的盘

网友:
把原QQ的数据文件夹保存到别的盘,重装完系统后,直接安装新的QQ覆盖或装原数据文件夹复制到新的QQ下,就可以了

网友:
系统设置中,找文件管理,把个人文件夹的位置自定义到别的盘中,装好系统后,再安装QQ时再选中这个文件夹就行了

网友:
楼主用U盘直接把QQ文件拷贝出来,做完系统添加进去就可以了呀

网友:
在QQ的系统设置里面找到安装目录 然后复制到别的盘

网友:
随便点一个好友,右键--消息记录---查看本地消息--选择所有人,然后右键导出,这样比较省事

网友:
基本上我都不装C盘,然后每次都装同一个文件夹,无论装多少次系统,聊天记录都在

最久的记录好像是2006年的

网友:
嗯!进入PE界面:将保存在C盘QQ文件全都复制到其它的盘里面,装完系统后再从新导入

网友:
D:\Program Files\Tencent\QQ\Users在类似的目录找到你的QQ号码,整个文件备份导出就可以,也可以用QQ自带的聊天备份

网友:
楼主是修电脑的吗,感觉不像

网友:
把整理个QQ安装目录保存,,重装后导入就可以,,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

网友:
备份就可以了

网友:
把QQ装到C盘以外,以后就不怕了,而且连登陆后的QQ号都会保留。

网友:
当初安装的时候有没有提示文件保存在我的文档里,如果是,下次安装的时候还是这个选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