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不开机的维修一例

楼主(2012-10-30):
今天我接了一个联想F41的笔记本不开机  ,插上维修电源待机电流在0.04A。初步判断是主板微短路。而且是19V短路。我就把维修电源调到3.3V接在隔离电路后面烧。在AVL3.3V的地方一个电容烫手,换掉就好了

网友:
问一下维修电源是不是指网上卖的几百块钱,一般是5A30V的电源,那种不是说有短路保护的功能吗?那怎么能烧机呢,我买了后才知道的不知市场上有没有能烧机的电源,推荐一下

网友:
写得太简单了,没有步骤,不能说是一个贴,只能说是一句话

网友:
你这个太简单了额

网友:
用烧鸡大法吗

网友:
烧机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