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915SW 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2-10-30):
冠捷 915SW  显示器雷击故障电源板没有5v和24v输出电压,查电源310v正常,电源管正常,查电源控制IC各脚阻容,二;三级管都是好的。确定SG5841JSZ坏没有同型号,用SG5841SZ代换,显示器工作正常!

顶一个

网友:
还是上一个图片嘛。

网友:
  搞定就行了额,

网友:
学的好,学的精,才能以最快的速度修好机器!学习中……

网友:
学的好,学的精,才能以最快的速度修好机器!学习

网友(2013-03-27):
手里有款一样的 一次电源有电压输出 不稳定 但是没5V与12V

网友(2013-06-02):
怎么没有讲怎么修的啊!都是些没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