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掉电维修OK

楼主(2012-10-30):
   西安同行拿来一片4416S AMD架构的裸板一片,故障说是掉电。拿到主板后看了看外观有明显修过的痕迹 动过BIOS51124、还有几个小MOS管。拿万用表打了各电感的对地阻值没有发现异常。用电流表上电上到0.05左右开关板的灯在狂闪。拿万用表在待机情况下量了下公共点的电压和各电感电压发现没有+v1.2sVCC_NB CPU核心供电。此板是英业达代工的找了找4416S图纸发现我修的这板子没有原图纸只能拿别的4416S的图纸作为参考。打开图纸看了看+v1.2sVCC_NB都是51124输出的 我想怪不的人家换了一个新的上去了。开始上电测量51124的工作条件
首先测量它的供电15PIN16PIN电压是5V正常
9PIN       BST 4,.7V也正常
23PIN EN1和8PIIN EN2是来自同一信号来开启这两个输出电压。这两个引脚都有没有开启信号电压。正常电压应为3.3但现在是0V继续向PWR_GOOD_3这个开启信号查起此信号是比较器发出
当测量LM331的时候发现1PIN同相输入没有电压继续向上查看同相电压来源于二级电压转换过来的
测量Q38G级没有电压此MOS管是N沟道要想使此管导通G级必须>S ,现在D级的电压出来了那我们下来继续向上推理看G级的电压来源于Q59导通后经过一个100K电阻后产生GATE_5S 来开启二级电压给后级提供电压工作
当测量Q59发现此三极管也正常导通啊 GATE_5S为什么没有电压那 看了一下Q59GATE_5S 中间还接了一个 R402100K电阻 当量到电阻Q59的那一端有19V电压另一端是0V问题点终于找到了电阻可能开路了。断电用万用表打到欧姆档200K的量程发现无穷大就直接用风枪把它拿下找了料板找了100K电阻焊上去。发现电流上去了。装CPU 内存 上电电流一切正常。
此机同行来时以换Q60Q59它就是没有仔细查到Q59GATE_5S之间的线路连接了一个100K电阻。这板子如果他仔细修的话查一步就修出来了

网友:
4416s AMD架构.zip
这个是参考的图纸

网友:
细心,思路好清晰。

网友A:
维修不得不细心,不然就是把钱送走了。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认真仔细就能修出来

网友:
楼主分析清晰,功底不错呀!

网友:
可惜我不懂时序 不知道芯片的正常工作条件是什么 哪个电压应该有哪个电压不该有 先有哪个电压 后有哪个电压 每次遇见这种问题就HOLT不住了

网友:
太够细心了,我要多多学习了

网友:
楼主细心,思路清晰
高手。

网友B:
小小电阻引起的一桩血案

远方,你怎么看?

网友:
有维修经验上论坛齐分享!

网友C:
楼主是我的学习目标呀,哈哈。。看大家的评论也收获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路过!!!!!!!!!!!!!!!!!!!!!!!!!!!!!!!!!!!!!!!!!!!!!!!! ...

兄弟一看就飘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我的学习目标呀,哈哈。。看大家的评论也收获不少

呵呵 努力学习好基础。修起来就容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小电阻引起的一桩血案

远方,你怎么看?

此事必有巧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不得不细心,不然就是把钱送走了。

呵呵 支持朋友说这句话

网友E:
楼主厉害 。 我也晓不得好久才可以出师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厉害 。 我也晓不得好久才可以出师了啊

修机器思路放明白在仔细的修问题就不大了

网友:
此机楼主思路清淅,没走弯路,很好!

网友:
楼主高手啊 技术到位

网友:
还算一修师傅比较厚道,没有问题扩大化。不然就不是一颗电阻引起的血案了。

网友F:
拿万用表在待机情况下量了下公共点的电压和各电感电压发现没有+v1.2s和VCC_NB CPU核心供电

不明白后来的电压是怎么来的,,你说在待机下量的电压和各电感电压,    后来的电压+v1.2s和VCC_NB CPU核心供电,不是触发后才有的电压吗。。。。奇怪。。。。

网友:
思路相当明确。。学习了

网友:
修的很不错呀,很给力

网友G:
一例资料下载分2份要花20分费劲,案例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例资料下载分2份要花20分费劲,案例还不错

感谢支持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啊。我什么时候才能达到你这种水平

网友:
我啥时候有这个水平啊,不会看电路图,维修失败者

网友:
楼主分析清晰
高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拿万用表在待机情况下量了下公共点的电压和各电感电压发现没有+v1.2s和VCC_NB CPU核心供电

+v1.2s和VCC_NB CPU核心供电
是触发后才有的啊

网友H:
51124 工作条件 先有给芯片供电的电压 然后要输出两组电压必须要有这两组电压的输出信号 也就是使能信号EN1 EN2 然而LZ查到没有使能信号输出 一直往下查也就出来了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H:
51124 工作条件 先有给芯片供电的电压 然后要输出两组电压必须要有这两组电压的输出信号 也就是使能信号EN1 ...

兄弟一看就是行内人

网友:
思路好清晰。

网友E:
我在想,电路这个的怎么来学习。看不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在想,电路这个的怎么来学习。看不懂的。

  难道电子元器件的工作原理你看不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