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Z201指示灯一亮一熄反复故障求助

楼主(2012-10-30):
一台现代Z201显示器  电源背光一体LCOMT19C   驱动TSUMU58NK   AU屏M20001-L01   储存块是25L4005AMC  故障为指示灯一亮一熄反复,黑屏。更换过 电源背光一体板,故障不变,怀疑驱动板MCU程序的问题,望各位指点或给个程序,万分感谢

网友:
按键板换换看

网友:
有反应,一般程序没问题,测驱动板供电是否有跳变,电压是否上全

网友:
可能是电原的毛病,看看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2017-08-22):
楼主大哥  刚收到一个和你这故障一样的 怎额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