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2寸三星LED显示器 不显示

楼主(2012-10-30):
故障现像:接电源适配器,显示开机画面和,检测信号线连接,接上VGA数据线,只显开机画面就黑屏了。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吧

网友:
先换条VGA线试试吧,不行再考滤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先换线,然后考虑驱动板!

网友:
可能是esd静电保护坏了

网友:
换数据线试试。

网友:
有结果没有啊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我修过。一个二极管阻值偏小,取掉就好了

网友:
楼上能人纵多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没修好,是三星的显示器,,19寸LED的,还有保修。。楼上说拆二极管是在哪个位置啊。。

网友:
是三星SA系列的吧。。。是程序问题,可以在线更新程序的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吧!

网友:
是啥型号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