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拆出来的电池芯 改个充电器 求教

楼主(2012-10-30):
神州天运1500拆下的电池 14.4v 2200mah  4节LG蓝色电池芯 型号为LGAAS31865  J166F156A2 这种电池一节电压是多少 该用多大电压电流的充电器

网友:
都是3.6v的,5v充电器就行了。

网友:
是3.6V的,用5V充电,最高可充到4.2V就不能不再充了。

网友:
谢了  2并2串 改了个6V充电灯的电池  把原有的铅酸电池换下  好用 耐用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