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加焊开机芯片

楼主(2012-10-30):
是这样的,机器来时开不了机,快速拆机后发现里面还有几个活的蟑螂,把蟑螂消灭后依旧不开机,没有看到哪里有烧坏的,  把内存下面的贴纸拿掉后,居然开机了,于是装机让客户拿走了。
一天后机器又返回来了,还是不开机,居然3.5V也没有了,量了一下没有短路的,打算换芯片,脑子一热,先加焊一下试试,插上电源居然奇迹般开机了,机器至今没有返修。

网友:
是不是小强引起氧化了

网友:
客户那边还境不好呀。

网友:
不是吧  这样也行啊啊

网友:
这个待机芯片易虚焊  和坏掉  包括E420

网友:
是3  5  v芯片吗?这个最好换一个

网友:
哪个DD啊 没有看明白啊

网友:
这个跟小强没关系吧应该

网友:
写错了,是3.5V芯片,

网友:
哈哈哈你走运了

网友:
加焊解决的问题其实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