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独显用不了

楼主(2012-10-30):
HA-910GL-ML的板,拿过来开机不亮,无复位,主板上面有好几个电容鼓起来,先换电容,在开机,有复位了,CPU不工作,刷bios亮机,以为好了,装机,装独显时问题来了,显示屏接独显过滚动条后黑屏,直接不关机接集成的能显,进系统也能发现显卡就是驱动打不上,一直是个叹号,后来在bios里把集显屏蔽了,独显能显了,只能显示四位色,装不了驱动,后来换好的显卡也是这样,确定显卡没问题

网友:
BIOS不认显卡 再刷个看看

网友:
先换 个系统 不用加载显卡驱动看看 不行 就再找BIOS了

网友:
换个显卡看看.如果好了你就把那张不显的 显卡修下就行了

网友:
刷BIOS的版本不对

网友:
就这个bios还是论坛下的,不好找啊

网友:
北桥是否虚焊!

网友:
这板子北桥易出问题,我就知道这么多了

网友:
BIOS版本问题 在找个看看

网友:
再找其他版本的BIOS 刷刷看

网友:
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卸载重装一遍

网友:
如果BIOS刷对了就是北桥了

网友:
我也修过一主板,不过内存,P+N沟道的双MOS管坏,后面直接连上D极和S1就亮了进入系统后,只能够看到鼠标不能看到桌面,装系统进PE 进安全模式也进不了。。是否需要安装一个双MOS管才行?反正很纠结。。

网友:
感觉是电压低了,内存/内存上拉,重点是南桥左边这组电压。

网友:
这个是什么样的主板?????????说的太不详细了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
还是北桥的问题大点。

网友:
你装系统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显卡?用独显还是板载的显卡

网友:
显卡驱动的问题,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卸载了,下原装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