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师们给点思路日立500G硬盘问题

楼主(2012-10-30):
收到个日立500G硬盘  版号220 0a90161 01,通电后盘不转,各供电正常,接下来就跟换了个电路板,板子下方一共两颗BIOS,先更换一颗大的,上盘后咯哒咯哒的,还是不对,跟换另一个后盘还是不转,求大师们给小弟指点指点是哪出的问题????

网友:
BIOS芯片只有一个吧,日立换了BIOS芯片以后,还要写固件,修复NV-RAM中错误,才能认盘。需要效率源或者正版3000等专用工具才行。

网友:
谢谢 罗工指点啊 ,需要读NV ROM在刷回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