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10-30):
主板开机不跑码,但开机后再点复位后正常跑码正常开机,请问应该检查哪?

网友:
PG信号 代表电脑部能自动复位 看看是不是哪里的PG短线

网友:
看看你板子是什么芯片组,再根据芯片组的时序逆向查复位所需要的条件,PG信号是其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