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没有 3v 5v 输出

楼主(2012-10-30):
(图片)

网友:
汗,,条件满足无输出,,,看看下级有没短路,,,换IC试下呀~~~

网友:
工作条件满足武输出,又不短路,不换IC换什么

网友A:
还是ic问题吧 条件都满足了还不输出只剩下i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ic问题吧 条件都满足了还不输出只剩下ic了

ic 换过了!!

网友B:
把电路图上上来  分析下

网友C:
楼主说条件满足,我猜,就是条件不满足。。。上图吧~

网友:
冲动是魔鬼呀,,别一动就一大片,,,,

网友:
,仔细查查啊,不建议麻木刚换IC,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BIOS试一试,ACER BIOS坏没3 5 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电路图上上来  分析下

图纸已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条件满足,我猜,就是条件不满足。。。上图吧~

图纸已上传

网友:
那要下载分呀   最好截图

网友D:
20脚19V 6脚4V左右 3脚5V 4脚5V 18脚5V 如果这些电压都正常的话测开关上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则IC坏如果有那就重点检查BIOS芯片和IO芯片.因为部分机器要触发后才出3 5V.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脚19V 6脚4V左右 3脚5V 4脚5V 18脚5V 如果这些电压都正常的话测开关上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则IC坏如果有那就 ...

18脚SHUTDOWN #几乎有10V的电压,正常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0脚19V 6脚4V左右 3脚5V 4脚5V 18脚5V 如果这些电压都正常的话测开关上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则IC坏如果有那就 ...

错了,是第六脚 SHUTDOWN#

网友:
引用 网友E:
错了,是第六脚 SHUTDOWN#

6脚难道不是主控制信号吗。呵呵它有4V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6脚没4V以上它怎么也正常不了。

网友:
看一下max 8734A下级有没有短路没有的话就查ec

网友:
按照仁宝上电时序分析啊,仔细查查南桥条件满足没有啊

网友:
没修过你那机型·····那有EC bios吗 ?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