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中的一个问题:供电电路为什么要高这么复杂?

楼主(2012-10-30):
初学,很多不明白,高手们别笑。
学习主板电路,感觉不仅是供电电路,还有开机电路,有必要搞这么复杂吗?
---------------------------
比如现在正看到单项CPU供电,5vsb 12v 3.3v齐上阵,分别给稳压管431、LM358、MOSFET供电,431出来给358正向,358输出去控制MOS的G极,S极终于得到1.8v的输出送给了CPU。

真的有必要搞这么多电路吗? 直接从12v或5vsb或3.3v稳压出来个1.8v不行吗?

-------------------
我知道肯定不行,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一个CPU的功率几十瓦,电压电流是动态的,要根据不同的CPU输出不同的电压值,CPU处于不同的状态其所需的电流也不一样。还有过流过压保护,5VSB的电流是在及其关机的时候为主板中的部分待机电路供电,输出电流几百毫安,

网友:
每一路都要他的作用啊 如果那么简单 维修就不用学那么久了 每个人都是大师傅了

网友:
我是菜鸟,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
谢版主解答,就是说CPU不好伺候,不是一个灯泡给个固定电压就可以的。

至于CPU供电的动态性,应该是电流动态,电压相对固定吧。你看稳压管、358的反相输入都是为了将送给cpu的电压固定。

电路基础不牢,怎么稳定电流还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再好好学习吧

网友:
要考虑兼容CPU 电压不一样 功耗不一样 主要是U的电流大 所以必须这样做

网友:
单独实现给U供一个稳定的电压是很简单的,但设计者必须考虑供电出现各种故障时的状态,为了保护那个昂贵的U不被损坏,就必须有完善、更完善的保护电路,所以,整体电路设计就变得复杂了。。。

网友: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电脑上电必须考虑一个时序,所以,CPU是什么时候开始供电、供电后应该干什么也必须设计好,这也增加了电路的复杂性。。。

网友:
线性转换的电压提供不了那么大的电流。或是说,转换效率很低,只适合低要求的供电。

网友:
因为保护电路太多而且必须要这么做才能保证CPU不被瞬间加电而烧损

网友:
大家都说的很对,其实这就像大家排队买票,其中的电子就好像是排队中的人,如果有一个突然不遵守纪律了,就需要一个监督的。这就是稳压的意义。多线路就好像将电路分流,让各个电子更稳定的运转!~

网友:
如果直接变压1V的话,59W的 U就要59A的电流,这么大的电流可以搞电焊了都!

网友:
用几组电源供电给U的各线路,是为了减轻单组电源的负载,使每组电源不用承受那么大的电流。要不然电源供电不稳定,U运行也就不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