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梅捷SY-N5HM3的通病

楼主(2012-10-30):
今天接了三块这个板子,一块能通电,不跑码,测得CPU供电只有0.7V的样子,另外两块不通电,开机针电压为2.5V,正常应该是3.3V吧。所以想请教各位大侠,这板子是不是都爱出这毛病,具体在哪呢

网友:
今天怎么上传不了图片呀

网友A:
加焊锡下电源管理芯片,及工作条件满足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锡下电源管理芯片,及工作条件满足不

焊了,对调了也一样

网友:
用带灯测试座试下,到北桥的数据线地址线

网友:
CPU 0.7V 量RT8855查EN 48脚,高电平的话,多数RT8855坏了。低电平修EN电路,至于怎么修,没拿到板不好说。
这板不上电多数I/O坏。

网友:
IO坏 直接换 我修的这样的多点。但是 地方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问题也一样

网友:
还是得具体分析电路的,没有捷径可以走的,现在的板子BIOS也坏的非常的多

网友:
我还以为这板子大家都修到通病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