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416S通病集锦

楼主(2012-10-30):
经验友友们能分析下,惠普4416S机器的通病吗,电流有0。03A无3V   5V不触发的现象,和电流1.0----1.3跳变的现象,谢谢大家分享经验

网友:
显卡供电的上管和芯片一起坏。 北桥易虚焊。bios容易坏。

网友:
经典故障,谢谢分享

网友:
谁有这个机器 bios啊

网友:
修好了  找了个BIOS 刷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CPU  KBC  显卡   北桥都会导致以上现象,所以友友们要仔细分析判断,先软件后硬件来检修

网友:
机友!先软后硬,这个建议不错。

网友:
这个机子看样子容易坏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这机器毛病很多啊,加电无显基本可以这样,换CPU 刷BIOS 北桥 显卡

网友:
我手上的是到1.6就掉电了,麻烦了

网友:
这机器好维修 都是北桥坏

网友:
那么这机子报错 1720 怎么解决啊??

网友:
没事就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2-12-09):
修了一台加焊北桥OK。BIOS的还没见到过

网友:
来学习的,谢谢朋友们分享经验。

网友:
4416S坏的老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