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本本

楼主(2012-10-30):
加入迅维网第5天,尝试维修自己的HP_NC6000笔记本,就当练练手吧...故障是短路;INDC18.5V3.5A电源3无,拆开测量主板INDC18.5V下拉至0.3V严重短路!!在迅维网上学到了短路测试法,用实验电源调到5V1A烧吧...C1006电容那个烫啊!!!拆下测量是短路了...因为是第一次发帖...一些图片可能发重了, 还有一些图片不小心删除了...C1006电容在MAX1987和电源输入旁边...您的认可就是我的动力,加油 加油 加油 谢谢

网友:
这是电路图

网友:
公共点短路基本上是滤波电容烧掉了。
还有就是某个高端MOS管烧坏保护起来了。

网友:
不赖,学5天就可以修本了

网友A:
楼主应该是个高手哟。太谦虚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是个高手哟。太谦虚啦

确实是菜鸟...只是原来是搞家电维修的...

网友B:
一看就知道修家电的了。笔记本焊接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知道修家电的了。笔记本焊接店

修家电已经成为了历史了...现在是家电修我

网友:
楼主 还是 你 牛 X

网友C:
烧鸡法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烧鸡法还是很好用的

确实呀...最中还是要感谢迅维网这么好的学习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呀...最中还是要感谢迅维网这么好的学习平台...

也是  是要感谢讯维   我一年前也是菜鸟一个   基本上的东西差不多都是讯维论坛上看来 学会的  我现在已经修的还不错了  相信你未来会更牛逼

网友:
*脏话* 烧鸡大法,被楼主学会了。不错呀

网友:
5天就知道烧机大法了 高手呀

网友:
楼主是个潜力股!!!

网友:
高手都在民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