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怪问题???你见过吗???

楼主(2012-10-30):
华硕P5KPL-AM SE怪问题???你见过吗???加电风扇转,就是测不到电压(12V 5V 3.3V)都测不到,单独测量电源电压正常。怎么修呀。风扇还在转。不知是那儿出了问题。一前也遇到过一块联想的技嘉代工的M2VLE-RH主板也是测不到电压,一通电风扇就转。转的好慢。求高手指导??
华硕

网友:
还真没见过这样的毛病

网友:
这到是怪问题

网友:
这板的成色看,应该可以保修的。电源芯片正常工作不?

网友:
這是雙路供電串路,查待機電壓產生電路

网友:
换电源试,不可能一个电压都没的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觉得麻烦就直接叫客户换板板

网友:
这种问题我遇见过,南桥晶振,谐振电容,或者南桥虚,南桥内部有问题

网友:
什么玩意儿呀,电压都测不出来。

网友:
自动触发看下IO的工作条件,还有检查一下你的表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开机排钉上有电压吗,没有的话查他的对地阻值,他是通过822的排阻连接IO的 有可能是822的问题,楼主仔细查查.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的了,打阻了吗?

网友:
串电了。量所有的二极管试试正常不

网友:
把CPU 12V电源拔掉 再测电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