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网的问题

楼主(2012-10-30):
昨天客户打电话说路由器坏了,让我去换一个。到了客户家更换了新的路由器后,按平时的做法设置好上网方式及MAC地址,但是退出界面却上不了网。看本地连接是DHCP自动获取的IP及DNS,但是没有网关。再看路由器设置一切正常。再回去换个路由回来故障以旧,看来不是路由器的问题。这是什么引起的呢,各位???

网友:
设置问题或者是运营商的问题

网友:
为什么不手动设置一个数据试试呢?网卡的驱动对不,网络连接的速度是自定义的还是自动的,或者工作模式,全工\半工之类的对不

补充:ADSL的信号分离器有可能损坏,我坏过2个,网速慢或不能连接,用外线不经信号分离器,直接连到猫上试试,都排除就是运营商的问题了

网友:
不用路由器能上网,上路由器就不行,路由器正常拨号上网

网友:
有点乱,首先你要确认网络是否正常。就是你看看不用路由的情况下拔号连接试下网络。
如果进线不正常你搞路由搞到明年都搞不好。
还有,你那填什么MAC地址,难道有绑定?如果没有绑定就不要填MAC地址了。
正常的就是选择PPPOE模式,填宽带账号和宽带密码。其它不要动。如有无线,再设个无线密码。如有提示就重启路由器。(调好后一般都会提示你重启)

网友:
你不用路由器能上网,说明电信有信号过来。上路由器就不行,路由器正常拨号上网只能说明你路由设置有问题,你可以看一下你路由器是说明书。一般有解决的方法!

网友:
设置向导没问题吧

网友:
你先试一试不用路由器能不能上网.如果不能你搞到你虚脱都弄不好!能上网的话只有路由器设置的问题了

网友:
弄好了,可以上网了。原因是因为有人把指定IP的网关弄成了0.0.0.0,且改成自成获取时不自动消失,所以上不去网。把0.0.0.0删了就能上去了。谢谢各位!!

网友:
单机拨号试试,排除欠费和运营商线路问题

网友:
先手动拨号试试,如果能上网那说明宽带是通的,那就是设置和电脑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