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加电不跑码

楼主(2012-10-30):
     一台IBM T42加电不显示,电流到0.75,内存插不插一样的电流。3v 5v 1.2 1.0 1.5 1.8 2.5都有。插诊断卡跑00,上CPU假负载(迅驰二代479的),测CPU到南桥的数据线电压1.05v正常,CPU到北桥的数据线电压1.05v正常,PG电压1.05V,VCORE电压1.68V,RSVD没电压,时钟0.35V,复位0.13V,请问是哪个电压不对呢

网友:
刷bios
做北桥

网友A:
复位不正常,这种机桥的问题多,你可以试着按一下南北桥看一下有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不正常,这种机桥的问题多,你可以试着按一下南北桥看一下有没有反应

都按了,没有反应,CPU复位是北桥过来的,我做了北桥故障依旧。。。。

网友B:
觉得还是做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觉得还是做南桥。

为什么做南桥,求讲解,谢谢

网友C:
看下南桥发出的复位信号正常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下南桥发出的复位信号正常否

在看看,CPU复位不对,查南桥吧,南桥复位正常就看北桥收到复位没,好了给你说

网友:
故事的结局呢?

网友:
电压都满足了为什么不做显卡呢

网友:
北桥条件满足了吗?  14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