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半小时左右黑屏

楼主(2012-10-30):
今天接到一LG19液晶显示器,半小时黑屏。拆开看了,电容没鼓包,电压正常。怀疑是灯管有问题,用自己的套版点灯管,没问题。这现象是哪里的问题,是灯管吗?还是高压板啊?

网友:
换灯管试试

网友:
肯定是灯管问题换吧

网友:
建议你先换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換上通用高壓條試機,不黑屏的話是高壓問題,

网友:
半小时后灯管发烫才是灯管坏

网友:
有可能高压板虚焊,或者灯管坏了,建议外接灯管先试试

网友:
电容没鼓包不见得就是好的

网友:
先查查高压

网友:
大部分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高压方面问题啦

网友:
如果是LG1934S的话,肯定是灯管接头的线碳化断了,通病!!!而且一般是屏的上边那两根灯管的接头问题

网友:
楼主你可以把板子和屏分开测试。一般来说应该是灯管。

网友:
把灯管换下试试 或者显卡 高压管

网友:
灯光的问题 老化了

网友:
拆开烤机,等灭的时候断电,用手触摸下高压线圈是否发烫,如果烫手果断的加个通用版,如果高压线圈温度正常那就把灯管拔掉闻一闻是否有异味,如果有换灯管吧~

网友:
拿灯管试试啊

网友:
换高压板试试

网友:
检查灯管有没有打火

网友:
19多数是灯管坏,22的是高压部分坏的多点。LG通病

网友:
灯管开焊。拆开焊一下吧。

网友:
如果是1942s换板或者改高压条吧!那个高压部分不好修!

网友:
换个灯管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