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显示器闪灭

楼主(2012-10-30):
客户送来一HKC显示器,加电闪灭。拆机观察,电源板没电容鼓包,看高压板,有两个4606,听说4606爱坏,测量没有导通。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就把4606换了,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闪灭。哪里还会引起闪灭这问题呢?

网友:
用通用的高压板接上试试

网友:
灯管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电源可能性大的.

网友:
这种情况故障比较典型一般是灯管坏,高压板有检测电流平衡电路,建议楼主用单灯板试一下灯管

网友:
有可能是灯管不良吧。

网友:
外接灯管试试吧!如果外接灯管不灭,那就是你灯管的问题啦!如果还是会灭那就是你高压条的问题,实在不行就换通用高压条吧!

网友:
    叫你一句新手  不介意吧  对这样一闪而灭的问题 你都没有排除灯管  电源高压部分就换管子  能修好就是奇迹,要不就是这款的通病。

网友:
挨个排除撒

网友:
灯管,这种机器灯管也是最容易坏的。

网友:
测一下灯管就知道啦

网友:
闪一下就黑了,仔细看下屏幕上有没有阴影,有的时候还能看到点点图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