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19A330BW用一阵暗屏,高压有响声,求助中。。。。

楼主(2012-10-30):
高压和驱动板一体的,高压部分都把黑色的架子热得变形了,用几秒钟就暗屏了,高压有响声,高压那里的电感和一个三极管温度好高,电感换过了还是一样,电感上方的三极管的S极为1.2V的时候G极出9V,亮了几秒之后S极为零后,G极就没有电压了。

网友A:
换掉那个电容,12V供电的。
我手上有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板,我的是MCU程序坏了。

网友B:
把那个小电感也换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掉那个电容,12V供电的。
我手上有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板,我的是MCU程序坏了。

多谢回复,您意思是C806和C807吗?你确定是12V? 我现在量到待机是12V,但是一亮LED的时候就三四十V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那个小电感也换下试试

多谢回复,小电感换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