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I0S是否参与触发

楼主(2012-10-30):
在我们日常修机的过程中,遇到不触发的问题时,常想知道BIOS是否参与触发,以免少走弯路,节省维修时间。
关于BIOS参与触发的问题有几种方法,
1,比如在图纸中可以看到EC下面挂着BIOS的这种多数是参与触发的,
2,在图纸中还可以看到BIOS的供电是待机时有的这种也多数是参与触发的。
3,也听别人说过在待机下用示波器可以准确的测出BIOS是否参与触发的,对于这种方法比较陌生,请教群内各位老师和朋友指教
我对BIOS参与触发知道的就这么多 了,群内的朋友多补充。

网友:
嗯,关于这个问题应该有更详细的描述.....

网友:
群内的高手都出来说说话啊

网友A:
2,在图纸中还可以看到BIOS的供电是待机时有的这种也多数是参与触发的
这样就足够了, 借楼主的贴子,再问个问题:

EC 的代换问题:  笔记本EC 代换有什么原则, 网上买的EC  型号一样 都 可以直接代换吗?  EC 内部本身带有程序吧, 我感觉 好似只有从料板上拆下来的才可以用

网友(点评):
有些板子的ec资料是装在一个特殊的芯片里的,这种板子型号一样的EC应该都可以

网友:
杰之王,你有没有总结出  EC 代换的规律,哪些板子可以用型号一样的随便代换。哪些板子,不能随便代换

网友:
这个不一定吧

网友:
这个不一定吧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2,在图纸中还可以看到BIOS的供电是待机时有的这种也多数是参与触发的
这样就足够了, 借楼主的贴子,再问 ...

DELL机的EC很多有程序,需要原板上的EC,否则有别的问题出现,比如充不了电之类的